想试试 V+ 最大高度可以拉到多高?

楼主(2014-06-03):
想试试V+最大可以拉到多高 而iPhone还能接收到画面。最担心的就是 显示断开连接。。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新新手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现在已经限定降落速度,最好不要高飞,以免没电坠机。

网友B:
能飞多高不是问题,能不能安全降落才是问题。

网友C:
无聊的测试,想提供回家就尽情的测试吧。
按照说明书提供的最高高度的的50%飞行时安全的。

网友D:
V+有高度限制,下降速度也有限制,失联后会行程保护,叫失控保护并实施失控返航到home点

网友E:
飞太高既违规又担当风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V+还是用于旅行航拍为好。

网友:
看来精灵准备做卫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限定降落速度,最好不要高飞,以免没电坠机。

恩恩 好的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多高不是问题,能不能安全降落才是问题。

老师提醒的对。。。我下落速度 基本在0.5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太高既违规又担当风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V+还是用于旅行航拍为好。

嗯嗯 想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有高度限制,下降速度也有限制,失联后会行程保护,叫失控保护并实施失控返航到home点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聊的测试,想提供回家就尽情的测试吧。
按照说明书提供的最高高度的的50%飞行时安全的。

其实就是想看看 能飞到多高 想明白了 还是稳妥为主 谢谢提醒

网友F:
3000米高度二代机有记录,只不过后来是直接炸了
总之 NO ZUO NO DIE。
高度200米基本已经拍得賊爽了,水平的话1公里就差不多了,500米就超视距

网友:
飞一起吧!心里好有个底.白骨精一定会下来的.........

网友:
拉到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0米高度二代机有记录,只不过后来是直接炸了
总之 NO ZUO NO DIE。
高度200米基本已经拍得賊爽了,水 ...

恩恩 非常有用的建议 谢谢 秉承 NZND

网友:
精灵玩高度,没有意义

网友:
V+ 经常200多米就失控返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