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玩一代精灵,想买个同时充多块电池的充电器。

楼主(2014-06-03):
本人玩一代精灵,想买个同时充多块电池充电器,请大师们推荐一款充电器,先谢谢了!!

网友:
简单的用B6加并充板就行

网友A:
b6不行    我的B6充2200的原厂电,差点把电池充坏了。用原厂充电器救回来了,现在用BC16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6不行    我的B6充2200的原厂电,差点把电池充坏了。用原厂充电器救回来了,现在用BC168

B6山寨的太多,各种仿制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我用B6加并充板至少目前一切正常,同时给两块2700毫安的花牌和两块2700毫安的黑魔充电没有问题。

网友:
你买个4B6 吧。实际就是把4个B6做在一起的充电器。它四路单独设置、单独进行,不像并充板那样必须同时一起充相同S和相同容量的电池。我这个正在外场充电的就是,已经用了三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6山寨的太多,各种仿制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我用B6加并充板至少目前一切正常,同时给两块2700毫安的花牌和 ...

我也用B6同时充5块2200mah。请教:你充多块2700mah的充电电流设置为多少?充电时间大致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B6同时充5块2200mah。请教:你充多块2700mah的充电电流设置为多少?充电时间大致多长?

请教可不敢当,我的设置是2a,电流设置6000毫安保护,一般两颗一起充,不到2个小时

网友:
守候在二手交易区,半价甚至50元一个收购精灵充电器,四个够用,安全,放心,简单,无忧!

网友:
回帖挣工分,,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帖啊。。。精灵2+黑狗3飘过!

只有一块电池的默默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