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航拍前辈推荐理想的航拍设备★★★

楼主(2014-06-03):
1、主要用高空拍摄,能挂上单反机。
2、用什么机型好?首选是多轴飞行器吗?
望能有大师赐教,感激不尽!
QQ:48706383

网友A:
直机也行,载重有优势,不过操作难度比四轴大很多。

网友B:
高空...还是别了....

网友:
s1000,差不多了

网友C:
可以自己DIY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
DJI的s1000全套要3W多,好像有点贵了。不知道DIY的话能控制在什么价位?

网友D:
粘着模型的边都贵,自己DIY整不好还要超出3W(追求性能的话)

网友E:
要求不低呀··一来就要飞单反

网友F:
XA650先飞着!

网友G:
如果考虑稳定性和挂5D的话,3W都是少的。你总不希望5D没飞几次就粉碎吧。。。上天的东西还是讲求精密和质量。

网友H:
又理想又便宜又可以挂5D3单反的方案有现成的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