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参数调节

楼主(2014-06-03):
我自己按照教程一步一步调节的PID参数,飞机已经基本可以自稳,但是机头方向无法锁定。

还有 我对YAW方向的PID参数不太理解。发现给不给,控制效果不明显。
当MAG为0.5时,飞机有轻微的向左自转。随着MAG的增加会自转越来越厉害,像飞碟一样。
当增加到4~5时,机头会左右来回摆,甚至无法起飞。
请问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
Yaw一般默认即可...

网友A:
上一下图看看机身装配,有可能磁罗盘被干扰了

网友:
这里为0 没法不自转

楼主:
我按照教学视频中,调节到PUCH的三分之一,任然自转。你看下我回复上楼的图,是不是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下图看看机身装配,有可能磁罗盘被干扰了

这是机身装配图,有点紧凑了,我把飞控和接收机换下位置?

网友B:
你看我前两天的帖子,自稳没问题,机头锁定也很好,就是前后左右移动抖动剧烈,就是我的roll,pitch的pid不会调啊,可以告诉教程吗,还有锁定机头要把无头模式headfree选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前两天的帖子,自稳没问题,机头锁定也很好,就是前后左右移动抖动剧烈,就是我的roll,pitch的pid不 ...

开启无头模式?我试试啊~看我之前的这个帖子,楼下有大神回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33822#pid12709945

网友:
你用的什么模式?十字模式么?你的飞控安装有没有按照箭头装呢?

楼主:
十字模式,按照箭头朝前了.

网友:
青色板是不是分电板,分电板要远离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