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舵机总扫,有金属舵机的替代方案么?

楼主(2014-06-03):
RT,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适用于mini cp的金属舵机呢?

网友A:
我炸过几十次,舵机从没扫过,楼主你确定你炸机的时候油门打到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炸过几十次,舵机从没扫过,楼主你确定你炸机的时候油门打到零了?

不确定。。。玩熟了四通刚升上来的六通大新手,大部分炸鸡是油门零了 但不排除特殊情况。。。

网友B:
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六通机的零油门在哪?在中间还是在最低端。

网友:
舵机扫止跟炸机没有直接关系吧?我觉得多数是调整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六通机的零油门在哪?在中间还是在最低端。

这个问题不好答。只能建议你多潜水....

大约上讲。一般模式下零油门在最低点。3d模式没有0油门,如要关闭油门的话只能打熄火开关,通常在中间处是最低油门点,也有无论在高点还是中点还是最低点都是100%油门的,具体的话找些“油门曲线”图看看就会明白了。不过这些等你买机了之后很快就会知道的,因为控上的曲线图让你很容易明白。

楼主:
我TB查了查银燕的金属舵机 貌似尺寸不符合

网友D:
六元的齿不会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元的齿不会换吗?

试了一次  换不来。。。太难弄了。。。
难不成真要买那个好贵的拔齿器么

网友:
那得看扫的是2号齿还是3号齿,那大齿的不用换,转90度就能用,小齿的要换掉的,但要用拔齿器才好拔哦,还要买一0.7的顶针。

网友:
找看看有无尺寸差不多的....改一下...支持折騰!

网友:
这么小的舵机好像没有金属齿的。

网友E:
把舵机臂卡口用刀切开, 然后套上橡皮圈或者弹簧圈,加点胶水固定. 炸鸡的时候舵机臂会打滑, 保护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舵机臂卡口用刀切开, 然后套上橡皮圈或者弹簧圈,加点胶水固定. 炸鸡的时候舵机臂会打滑, 保护齿轮.

当时实测过,只需切开就好。其他不用动,强度不影响特技,没问题。老兄你多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舵机臂卡口用刀切开, 然后套上橡皮圈或者弹簧圈,加点胶水固定. 炸鸡的时候舵机臂会打滑, 保护齿轮.

好办法!这就试试看

网友:
直接切开就行?学习了,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好答。只能建议你多潜水....

大约上讲。一般模式下零油门在最低点。3d模式没有0油门,如要 ...

吐槽
油门0点位置只取决于你设置的油门曲线
举个极端例子油门曲线设为0-0-0-0-0,任何位置都是0油门
至于所谓的3D模式,只不过是另一套油门螺距曲线而已,至于100-100-100-100-100的曲线,任何一点都是满油门,不存在哪点高哪点低的说法,至于满油门配合一般的螺距曲线来说,油门中点只是0螺距,处于正负螺距的分界线,但机子依旧是满油门
至于较为常见的油门螺距设置,3D模式曲线下没有0油门,普通模式只有最低点是0油门,而HOLD取决于你的设置,任何油门都是一样的(HOLD的原本功能并不是熄火或0油门,而是将油门限定在你所指定的值,只是通常飞直机作为0油门开关,严格意义上来说设多少就是多少咯)

网友:
删除这层吧。。。。。

网友:
5imx这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