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要电子调速器的宽电压高效无刷电机?以及有没有高电压,低电机大拉力马达?

楼主(2014-06-03):
有没有不要电子调速器的宽电压(18-32v)高效无刷电机?以及有没有高电压32v,低电流小于10A的大拉力马达?

网友:
有没有用南孚电池的无刷电机?

网友:
好深奥,表示不懂

网友:
没有电调直流怎么可能无刷工作呢?晕!直流都只有两极你怎么链接啊!

网友:
只要楼主能开发三项电的电池

网友:
想法很超前,实现有困难,有空留意找一找,看能找到不。

楼主:
起哄,无刷一定要三相吗?另外有高电压低电流大拉力电机没?

网友:
可以的,但需要输入三相低压交流电。

网友:
完全可以,电调 内置到电机里。

另外回楼主,高电压、低电流的电机应该是有的,要慢慢 找,或你去定制,至少你到底想要多大拉力,看情况了。不好说,如果超出能量转换的是没有的。
无刷电机理论上是不一定要三相电,两相,四相、五相都有可能,只是大家用得最多的就是三相。电机要想转,必须有换相装置,交流电机不说了,自己本身供电就是不停换相的。直流电机,要么是有刷,机械换相。如果是无刷,必须得有电子调速器,不停的换相,它才可能转起来。建议楼主多看下电机方面的基础知识。

网友:
买个三相异步电机就可以了,电压保证高,而且电流也不大。

网友A:
楼主先弄清楚无刷电机的种类和工作原理了在说。对了电脑的cpu风扇也属于无刷电机可以直接用直流电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弄清楚无刷电机的种类和工作原理了在说。对了电脑的cpu风扇也属于无刷电机可以直接用直流电驱动。

电脑的CPU 风扇也有累似的开关逆变电路,内部也是交流电机,不是电线直接线圈的

网友:
LZ 说的不要电子调速器的宽电压(18-32v)高效无刷电机其实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转速只能依靠电压的变化来控制,就好像电脑的 CPU 风扇电机就是LZ 想要的类型了电压7-13V 都可以转动,只是转速会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CPU 风扇也有累似的开关逆变电路,内部也是交流电机,不是电线直接线圈的

电脑cpu风散里面有开关逆变电路??????你想象力也忒丰富了吧…呵呵,呵呵,呵呵呵…最简单的可以精简到只用一个霍儿加两组线圈。哎,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cpu风散里面有开关逆变电路??????你想象力也忒丰富了吧…呵呵,呵呵,呵呵呵…最简单的可以精 ...

比你有文化的人多的是,你这么嚣张有什么意思,又不能当饭吃,说成电路有什么不妥,专业名词嘛,广泛使用,不用解析这么多名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弄清楚无刷电机的种类和工作原理了在说。对了电脑的cpu风扇也属于无刷电机可以直接用直流电驱动。

电脑风扇电机实际内含一个简单的霍尔有感电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脑风扇电机实际内含一个简单的霍尔有感电调。

霍尔只起开关作用。简单的霍尔无刷风扇它只根据转子的位置来决定两个线圈的通和断。(两线圈的磁场相反,所以才能连续转动)给直流电机的换相器一个原理。与电调没半毛钱关系!按你的理解直流电机的换相器难道也成电调了。电调故名思意至少要能调速才能算得上吧。不过欢迎抬杠…

网友:
去年坛子里有人说他已经研制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930&highlight=%B2%BB%D3%C3%B5%E7%B5%F7%2B%CE ...

什么情况,到现在也没看到个样品。需要这个电机是简化电路和功率损失,速度靠开关电机来控制,不用调速,宽电压保证电池极限下也有动力输出。不要油门调节,只关注升降和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到现在也没看到个样品。需要这个电机是简化电路和功率损失,速度靠开关电机来控制,不用调速, ...

根本就扯蛋的事,还真能出样品?

网友:
只要有钱就神马都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只起开关作用。简单的霍尔无刷风扇它只根据转子的位置来决定两个线圈的通和断。(两线圈的磁场相反, ...

无刷电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换向,没有换向作用还谈何调速?也可以理解为只有调速而没有换向功能的“电调”不是无刷电调,有换向无调速功能的“电调”是无刷电调,其实无意与你抬杠,无刷电调正确的全称是:无刷电机电流换向调节、调速器。

网友A:
口水帖本不想回复了。但你把主次弄反了。换向是基础!就象你说的没换相功能就不是无刷电调了。既然换相是无刷电调必要的功能还需要叫无刷电机电流换向调节、调速器吗?这不就是脱了裤子放屁么!要照你这样叫的话是不是该叫低压直流转三相无刷电机电流换向调节、pwm无级调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水帖本不想回复了。但你把主次弄反了。换向是基础!就象你说的没换相功能就不是无刷电调了。既然换相是无 ...

你确实有脱了裤子放屁的味道

网友:
看来你很喜欢屁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