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150飞行中失控案例!

楼主(2014-06-03):
最近飞150时不时会在空中失控一下,就是打任何杆都没反应,一直以为是舵机线破皮短路导致的。昨天把舵机线好好整了下都没问题了,在家试飞,又失控两次,把家具打了两个口,还差点打到我自己。检查了一下午,这个问题只是随机出现,没有任何规律,发生问题的时候status灯常绿,对频灯由绿变红。一般都是短暂性的失控,过一两秒钟又能自己连上,有时候则是一直连不上。遥控用的14sg。看来rp不行,碰到其他网友碰到过的老问题了啊。无奈了。这么多网友碰到同样的问题,亚拓是不是该检查下自己的主板稳定性了!

网友(2014-07-14):
无规律最可怕,

网友(2014-06-05):
炸機后各種情況都可能發生,要找到根源,才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請檢查舵機,主馬達及尾馬達是否有無破皮或短路

谢谢建议,我回去检查下。正好有两台150,我互换一下主板做几天测试。希望亚拓能帮助广大魔友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网友A:
LZ
請檢查舵機,主馬達及尾馬達是否有無破皮或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这几天入手150。

入了玩玩挺好,小心点飞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亚拓 测试 连续飞100个起落看是否有失控现象

连续飞100起落会吐吧。。。最简单的把出问题的主板收过去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共性的问题。

网友B:
还想这几天入手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人碰到同样的问题,亚拓官方还要装不知道?

宇宙牌还要装吗?!。。。他是明摆着不处理的!!!从建厂就是这样!玩宇宙牌得有这种心理准备!我都懒得说了!

网友:
估计内部现在已经在测试了。

网友C:
建议亚拓 测试 连续飞100个起落看是否有失控现象

楼主:
这么多人碰到同样的问题,亚拓官方还要装不知道?

网友:
我的也失控过一次,最后打在桌脚,电池头罩飞了,十字盘废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没有规律的"喘“(也就是间隙断电)....查不出原因(上次金鱼尾,确认是接头焊点松了,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电路板里面哪里松了),只能在外场飞了,室内飞的话,这玩意实在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