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入FPV 纠结啊 商家勿进

楼主(2014-06-03):
准备上天行者1680 1900都可以  其实多看好胖子的  模友都说太快 要螺旋再加上太贵 我想想还是算逑。    买了个鹰眼和1.2G 800柏通图传 还在路上 还没买飞控和433,看了很多飞控  X宝上销量第二的那个飞控看似很复杂 还要什么数传还要电脑设置航点   想问问大家其他的飞控都是这么的吗  用过的老鸟都推荐下    433和飞控还没买 担心买回来后悔就惨了 顺便再问下 那个鹰眼上天行者上是直接固定了 还是加云台

网友:
你这样还是不要玩了!

网友A:
如果是近期才对FPV感兴趣,建议先别急着买设备,多看看别人的帖子,留意一下别人的配置,这样很多问题就已经有答案了。FPV是一项较为折腾、需要长期较高投资的运动,多多潜水!

网友:
你这是想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近期才对FPV感兴趣,建议先别急着买设备,多看看别人的帖子,留意一下别人的配置,这样很多问题就已 ...

网友:
多玩才能渐入佳境,机器、飞控各有各的优缺点,开始入什么门说什么差,一开始再好的配置也有丢机摔机的,要做好心里准备

网友:
飞控买A控,比较好用,433暂不要买

网友B:
如果你玩过飞机我推荐死胖子,没有想象的那么快,跟天行者差不多,前提是你别装太重, 飞控推荐A或者AP果子,都挺简单,433买个价格适中的,飞丢都是有原因的,不是用好的东西就不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玩过飞机我推荐死胖子,没有想象的那么快,跟天行者差不多,前提是你别装太重, 飞控推荐A或者AP果子,都 ...

网友C:
玩FPV载机死胖子那是必须的,推荐飞控U2S,增程大切糕433两样加起来1K多,航拍玩的就是超视距才有意思。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多看看别的帖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

网友:
推荐你买H控,中文界面,调试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FPV载机死胖子那是必须的,推荐飞控U2S,增程大切糕433两样加起来1K多,航拍玩的就是超视距才有意思。你 ...

求问,我用切糕AAT,加上柏通1.2G800mw图传,AAT无法工作额。。。求问你遇到过么?

网友:
我死胖子第一个架次是很快,把我吓死了,还好降落成功,后来熟悉了死胖子性能,降落基本很慢了。如果用原装起落架,基本沾地很快停了,如果是改装起落架,没有刹车,会滑跑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