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助指点这船需什样配备

楼主(2014-06-03):
             华迈电机外径28长47.mm   不知kv值
      是否能配以下船用

        船身长560mm.宽18mm

      手上只有这两样请各位指点还需什么零件才能下氷,谢谢各位

网友:
舵机、遥控、电池、电调  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最好能给具体动力配件尺寸

网友A:
大家只能给出所需零件清单,个别零件尺寸要看你船的全方位尺寸再定啦,主要还是你自己定,遇到问题再具体问吧,装船看着简单,其实还是有些要慢慢推敲的,有些需固定的零件定准了位置不大好更改。所以要多多慎重。当然这是在不玩则已玩到就要玩好的前提下,对吧,胡乱玩就随便装咯。你需要电机,联轴器,轴(软轴:轴,王管,轴套,浆叉,垫片,浆(2或3叶)固定螺母或子弹头。硬轴:买现成的吧)浆架(有好多种),水舵(多种),舵机,拉杆,定位器,天线座,天线,水管,水冷管,进水套,出水嘴,电机架等等。这样算帮到你很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只能给出所需零件清单,个别零件尺寸要看你船的全方位尺寸再定啦,主要还是你自己定,遇到问题再具体问 ...

谢谢您的帮助,目前我的电机适合吗?,桨要多大尺寸呢?轴用软的还是硬的?

网友B:
我算了一下一只船要这么多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算了一下一只船要这么多零件的

   多谢虾哥,图、文提示

       我手上电机适合吗?浆要什么尺寸?

楼主:
          多谢关注。     给指点下!

网友:
新人报道,期待大作

网友:
新人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