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固件调参选了默认感度变得抖动了

楼主(2014-06-03):
vision正确感度应该是多少?调参选了默认飞机变得抖动了

楼主:
大家的vision感度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vision感度多少?

默认。

网友:
默认很稳

楼主:
能不能说下默认的具体参数?

网友A:
你的这个是3.04的默认,原来的默认是 120  120   120  120  200 200

网友:
姿態感度2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3.04的默认,原来的默认是 120  120   120  120  200 200

升级3.04后继续用原来的行吗?

网友:
垂直感度一直很蛋疼…不好用抖动来判断是否合适

网友:
如果觉得抖,基本感度不改,姿态可以尝试调低一点,例如240%,数值越高越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你遥控器过于灵敏(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3.04后继续用原来的行吗?

我用原来的,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