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不小心接反 烧了 5V正常

楼主(2014-06-03):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 网上也找不到,有没有什么能在家电配件那能买到的管子替换

上面能看到的数字是
ga4a5c

最右侧的两个烧掉了

最右侧的两个烧掉了

网友A:
怎么看着像ztw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ztw的电调

是ztw的

网友:
就算配到了,管子的参数也不会完全一样的。还是整个换算了。

网友:
不能确定其它部分的好坏,就算换上新管子,可能还是不行。

网友:
不要廢神,買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插头还能接反,还是换吧

网友:
看样子是全N沟道的效应管,可以用4410代替,可以从旧主板上拆个用飞线试一下。

网友B:
我这有个一样的电调,因为进水烧了两个管子,还有四个。如果楼主需要,愿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一样的电调,因为进水烧了两个管子,还有四个。如果楼主需要,愿赠送。

好啊怎么联系你我qq27404604

网友:
天下模友一家人呀

楼主:
感谢mx小杨  怎么把邮费给你呵呵 这几天没空去银行存钱。。
qq里人太多找不到你了  私信或者qq给我吧

网友:
最简单的换同型号管子就好,不过最好把板子上其他同型号的也换掉。一批的会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