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数字舵机与模拟舵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6-03):
如题数字舵机与模拟舵机有什么区别?使用中应该注意什么?那种好用?谢了.

网友:
在我的记忆中是,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大概是吧..............记不太清了,总之数字的频率要高些

网友A:
区别在反映速度,扭力,精度上面。数字舵机都要高,但实际使用区别不是很大。用在一般的飞机上可以说没区别。除非你的飞机做的非常好。对飞机的敏感程度非常高。那就必须数字舵机。

网友:
一个会响,一个没声。

网友:
现在数字的多,使用中差别不大,不过数字的是趋势,而且价格也没啥区别,工作原理上自然是数字的好。

网友:
接收机怎么区别接到的是数字还是模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反映速度,扭力,精度上面。数字舵机都要高,但实际使用区别不是很大。用在一般的飞机上可以说没区别 ...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数字的好,精度比较高,稳定性更好

      老丁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数字的厂家利润高,模拟的利润低。至于性能。同等价位模拟的比数字的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数字的厂家利润高,模拟的利润低。至于性能。同等价位模拟的比数字的性能好。

支持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