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被打击了。。。。

楼主(2014-06-03):
    练了几天的模拟器,感觉对尾悬停有点感觉了,今天正好休息,迫不及待的带上机机去草坪试试,(上次在水泥地上练习把横轴都炸歪了,所以暂时不敢去水泥地玩)
    结果飞第一电的时候感觉很不错。但是在第二电的时候当时外面风有点大,而且我选的草坪有点坡度,大概离地20公分的时候我收油,熄火,但是因为坡度原因飞机是侧面着地,我当时就看到尾电机包着尾桨一起弹了出去,心里一凉,跑过去一看果然尾电机炸出来了,有一根电线连根断了。。。欲哭无泪呀。。。顿时觉得心灰意冷啊,我TM在草地上也能把尾电机炸出来,确实是人才。。。。回家问了卖家,尾电机要用电焊,我去,我从来没用过那玩意儿,也觉得挺麻烦的。然后我在干脆连着尾杆和电机一起换了,这样就可以直接安装不用焊了。我是不会放弃的,慢慢学吧,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导我一下

    最后想请教一下,我看那些高手悬停视频,可以完全定点悬停几乎没有什么晃动,我在模拟器和玩真机的时候发现这可真难啊,特别是模拟器上,我完全不行,最后就是在中圈的时候可以保持在那个范围内,请问我下一步是否要练习正面和侧面悬停啊?有什么诀窍吗?

悲催

悲催

尾电机线连根断了一根

尾电机线连根断了一根

网友A:
我去,这线断的位置就算有电烙铁也无济于事,遇到这种情况就算是高高手也得换尾电机了

网友:
悲催!又可以换新了

网友B:
其实可以补救,我之前就试过,用小尖刀在断线的地方沿着线头周围割一下,漏出铜芯为宜,然后上电烙铁焊接一根尾电机线,焊好后测试可转的话,上一层AB胶固定,照样爽飞。

网友:
我的尾电机就是齐根断了,烙铁焊上照样用,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线断的位置就算有电烙铁也无济于事,遇到这种情况就算是高高手也得换尾电机了

断的不厉害,

网友C:
直机有事要多练。没有人能轻轻松松的就学会。继续努力!

网友:
哈哈 这个很正常 我都买了好几个电机备着炸 今天运气好 还露出一节 补补又能用了~

网友D:
降落时一定要找平整的地方,其次,实际悬停时,真机会比模拟器容易,你不必担心。

网友:
最好换个新的尾电机

楼主:
你这个确实厉害,你做的那个金属固定尾电机之后尾电机还会炸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落时一定要找平整的地方,其次,实际悬停时,真机会比模拟器容易,你不必担心。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机有事要多练。没有人能轻轻松松的就学会。继续努力!

我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补救,我之前就试过,用小尖刀在断线的地方沿着线头周围割一下,漏出铜芯为宜,然后上电烙铁焊接一 ...

恩,我明天准备试试

网友E:
一直想玩直机 但是发觉不是那块料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玩直机 但是发觉不是那块料 哈哈

玩了就会上瘾的,虽然我现在被打击的不浅,但我还是充满斗志

网友F:
摔几下很正常,不摔几十下,就练不出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摔几下很正常,不摔几十下,就练不出悬停

是吗,看来是我大惊小怪了

网友:
我觉得。。。小鸡就在家里床上练吧。。。还炸不烂。也没风。实在不行找个室内的比如篮球场,地上放块布。

网友:
高手也是一步一步练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线断的位置就算有电烙铁也无济于事,遇到这种情况就算是高高手也得换尾电机了

谁说的。。我就修过。拆开后盖然后重新找根线焊电刷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谁说的。。我就修过。拆开后盖然后重新找根线焊电刷上就行。

厉害,一个个都是牛人啊

网友H:
尾电机不是很难换,买把电烙铁几十块钱,弄个716 或者720电机,自己就能换了焊完最好用1.5MM热缩管把线包上,在用大一点的热缩管把尾电机包上,这样不至于炸鸡时候甩出去,另外前车之鉴,飞外场切记有风的时候油门不要给太大,感觉飞远了赶紧把油门拉到低,实在不行就炸吧,不然飞远了很难找到。

网友I:
楼主玩航模还是要学习用一下电烙铁,电烙铁真心很有用,学习也并不难,但是却能够给自己维修带来极大的便利呢!

网友:
用小尖刀在断线的地方沿着线头周围割一下,漏出铜芯为宜,然后上电烙铁焊接一根尾电机线,焊好后测试可转的话,上一层AB胶固定,照样爽飞

网友:
四面悬停是直机的基本功,练好是必须的。没有捷径可走。万不可浮躁。静下心来勤学苦练,必修得正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电机不是很难换,买把电烙铁几十块钱,弄个716 或者720电机,自己就能换了焊完最好用1.5MM热缩管把线包上 ...

恩,有道理

网友:
先在6轴模式下把正飞四面练习的差不多了再拿真机练,新手入魔肯定要交学费的

网友J:
用一般的強力膠把尾电机和尾电机座粘一下,這樣就不會炸出來把尾电机线扯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确实厉害,你做的那个金属固定尾电机之后尾电机还会炸出来吗?

那个金属片是散热的,我这个电机坐很紧,没有掉出来过

网友K:
继续努力加油吧~LZ

网友:
小炸. 损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一般的強力膠把尾电机和尾电机座粘一下,這樣就不會炸出來把尾电机线扯断了

那要是换尾电机的时候还取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继续努力加油吧~LZ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玩航模还是要学习用一下电烙铁,电烙铁真心很有用,学习也并不难,但是却能够给自己维修带来极大的便利 ...

已经买了套了,准备拿坏的那个尾电机试试手

网友:
我也是这样断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要是换尾电机的时候还取得出来?

我特別強调用一般的強力膠,粘性不是很好,用美工刀一割就分开了

网友:
飞的时候底下用床单兜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特別強调用一般的強力膠,粘性不是很好,用美工刀一割就分开了

你所说的强力胶是哪种?可以具体说个品牌名称不?我去买个

网友L:
曾经的我为了练习,看看扎了多少的本,一堆尾电机冤死前的留影
祝楼主爽飞,焊接的功夫一定要学会,这才刚刚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强力胶是哪种?可以具体说个品牌名称不?我去买个

就是一般文具用品店買的就可以,我自己用的是3M scotch多用途強力接着劑,因為正好手上有,
就是有一点小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曾经的我为了练习,看看扎了多少的本,一堆尾电机冤死前的留影
祝楼主爽飞,焊接的功夫一定要学会 ...

我靠,这么多电机,你是有个飞机队列吧

网友:
还早呢,我现在练倒飞,才真正的受到打击,不过977耐摔真是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