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太赞!新飞机+新手默认PID脱空悬停,发帖留念!

楼主(2014-06-03):
室内飞的!新手太紧张天上没敢拍。。。请各位看看还有没有哪里需要改进?

报上配置:F450机架
xxd30a电调
2212电机
11.1 2200电池
APM2.6 飞控

网友A:
飞行时间多少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布线也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布线也很干净!

干净么???

楼主:
不过什么?新手请帮忙指正

网友C:
可以出去飞试试 尽量不要在室内飞 容易紧张

网友D:
APM是要赞一下的。
横针插口不错,不用顶上一坨线

网友:
可以正常飞了,建议把香蕉头和长出来的线剪掉,直接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间多少

目前不知道。。。我用3.9的电池室内转了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出去飞试试 尽量不要在室内飞 容易紧张

嗯!不过等不及了,就是内绕屋子转了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是要赞一下的。
横针插口不错,不用顶上一坨线

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专门要的横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布线也很干净!

我怎么看怎么有点毛子做工。。。

网友E:
一套下来要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套下来要多少米啊

1060,没电池、遥控器,不含工具

网友:
不错 楼主大可放心天上拍 我的没GPS照样天上拍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60,没电池、遥控器,不含工具

还行啊,有空上视频看看啊

网友F:
LZ 的APM能在室內 脫控悬停? 能收到星吗?

楼主:
为什么像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行啊,有空上视频看看啊

明天去拍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的APM能在室內 脫控悬停? 能收到星吗?

搜不到,但是自稳就很稳定了,漂移很小,加上空教室屋子大!

网友G:
兄弟 眼花了 请不要砍我 谢谢

网友:
等LZ的视频,预祝成功!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为什么不可以发帖···

网友H:
楼主在哪家买的?能否PM个链接,谢了

网友:
APM是一个值得拥有的好飞控

网友I:
恭喜了,我和你的配置一样,但不同的是,飞一次,炸一次,搞得都有心理阴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 眼花了 请不要砍我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了,我和你的配置一样,但不同的是,飞一次,炸一次,搞得都有心理阴影了。

不会呀?多好飞呀!建议重新做一下固件,然后默认参数飞。。。另外螺旋桨注意右前左后逆时针,左前右后顺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哪家买的?能否PM个链接,谢了

某宝的CU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