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电压计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03):
最近入手了一套APM2.6,在设置电压计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我用的是这种电压计,

卖家说的可以显示电流,在调试软件中输入测得的电压后其他参数都是自己运算的,但是无论我怎么调试都觉得不对,不推油门的情况下电压在很大的范围内波动,推油门电流一直不变电压依然在很大范围内波动,请教朋友们详细的调试方法!谢谢。

网友A:
看上去把一个电阻串在了两个T插之间,感觉太不可靠了,你就不担心断电?
电源模块也就50块,不但测电流电压,还带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把一个电阻串在了两个T插之间,感觉太不可靠了,你就不担心断电?
电源模块也就50块,不但测电流电 ...

一开始不懂,现在想来有一种被坑的感觉,你说的50块钱还带UBEC哪有有卖,给个链接吧,我看的都是90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不懂,现在想来有一种被坑的感觉,你说的50块钱还带UBEC哪有有卖,给个链接吧,我看的都是90快的! ...

直接搜索“apm p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索“apm pm模块”

o 哦,多谢,是62的,不知道这种好用吗?市面上产品太多都不好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把一个电阻串在了两个T插之间,感觉太不可靠了,你就不担心断电?
电源模块也就50块,不但测电流电 ...

没办法嘛!一开始不懂!直接买的一套,没想到发过来这样,卖家说这是什么国际通过版本,和6P线的一样用,说是价格都一样,一样个妹啊!结果调试半天都这样!以后买东西可得长个心眼,都要看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索“apm pm模块”

强力推荐雷迅创新的电压电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