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nazalite的炸鸡~是不是在大机架上就会秒炸?

楼主(2014-06-03):
紧跟着nazam炸鸡第二天,nazalite炸了,其实是第二次炸~就没飞起来过……

飞机是ecilop小斯,曾经安装apm2.0,前一天炸的nazam成功飞行过。

谁知换了nazalite连炸两次。。
都是一个症状,起飞后前空翻。第一次把左后电机炸脱,当时以为是电机固定不牢。后来返修电机回来,不带桨测试反馈正确。上桨试飞,再次前空翻……
莫非轴距大于650就直接秒炸的?

飞机详情见此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9614&extra=

飞机如图:

网友A:
楼主您好!

您的GPS飞行的过程中也是放在图中位置吗?建议您加我们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了解更多的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您的GPS飞行的过程中也是放在图中位置吗?建议您加我们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了解更多的 ...

一直在图中位置飞的,最早讲gps用杆子竖起来,飞行发现gps震动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图中位置飞的,最早讲gps用杆子竖起来,飞行发现gps震动很大

恩恩!关于炸机问题,我们需要您提供更多的故障描述,才好确定问题,您直接联系上面的技术支持。他会协助您找到问题。

网友B:
= =电调信号线没插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电调信号线没插错么

插错……响应能正确么?

网友:
不是轴距过大的原因   我试过将LITE放在飞越680上面   正常飞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错……响应能正确么?

起飞就翻很可能是插错

网友C:
起飞翻有几种可能
1.飞控或GPS方向安装错误。
2.电机正反转错误。
3.正反桨安装错误。
4.电调通道插头插错。

网友D:
飞控不用装在机架正中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控不用装在机架正中间???

尽量靠近中间,应该是重心,这点距离没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尽量靠近中间,应该是重心,这点距离没事的。

这也行?那GPS怎么设定距离?按照多轴机架中心点设,还是按照飞控的距离设?

网友:
LITE   都可以飞8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翻有几种可能
1.飞控或GPS方向安装错误。
2.电机正反转错误。

谢谢,待电机返修回来再查一遍

网友F:
飞控要放在,飞行器的重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要放在,飞行器的重心上,

这个机架不可能

网友:
我用 NAZA LITE 飞650,还能用。过阵子放一米一的架子(正在施工)上试试。

网友:
之前用APM装完机换成NAZA。起飞就翻,最后发现是APM的电机接线和NAZA的有区别。APM是1、2逆时针、NAZA是1、2逆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行?那GPS怎么设定距离?按照多轴机架中心点设,还是按照飞控的距离设?

当然行,说明书写了怎么设定GPS XYZ距离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