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问题

楼主(2014-06-03):
我的只能调整从平时到低头这个范围,不能抬头,请问怎么设置?
还有怎么设置横滚啊?

网友A:
云台新固件早就屏蔽掉上仰功能了,横滚也是不可控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新固件早就屏蔽掉上仰功能了,横滚也是不可控的哦。。。

那就是只能控制俯仰了?我还以为可以俯仰、横滚、360度转圈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只能控制俯仰了?我还以为可以俯仰、横滚、360度转圈拍呢

你想多了。。。。

网友B(2014-10-21):
我也刚入手,只能控制俯仰吗?其他方向都不能控制??

网友:
哈哈,好可爱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入手,只能控制俯仰吗?其他方向都不能控制??

是的

网友:
哎,对了,狗去畸变的软件用什么软件?

网友:
想多了亲~~不可控的

网友:
怎么设置俯仰   咋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