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X500这飞机到底怎么样。

楼主(2014-06-03):
我的RJX500已经在路上了。很是期待。但我看这机比较冷门。玩的人比较少。配件也不是很多。 想提前了解下这机子情况如何。。为什么RJX500不出轴传的

网友:
轴承炸鸡损失大

楼主:
能详细点吗。炸鸡换轴是必须的。至于你说的轴承也没这么夸张吧。你买好点的进口轴承不是每次炸了就必换。只要轴承没有颗粒感顺滑就好。 炸鸡谁都会炸。 我就想知道这飞机做工如何。飞起来感觉怎样。呵呵。。。提前感受下。

网友:
做工不错的,精度好,配件也相对便宜,就是稍微重点了。我改了飞越的脚架负重少了一些。我是新手其他飞机没怎么接触,不好比较。

网友:
相信大伙的选择就是了。

网友:
不错,我见过北 京有哥们飞它。

网友:
我买过一个  因为精度一般  装了一半不装了

网友:
RJX的头子还是可以的,机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吗。炸鸡换轴是必须的。至于你说的轴承也没这么夸张吧。你买好点的进口轴承不是每次炸了就必换。 ...

搞失误了  打错字了  不是轴承  是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帮顶了~

过几天你就了解了。

网友B:
貌似炸了就要坏侧板,飞机确实便宜,但后续你懂的,不过永远不炸机肯定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炸了就要坏侧板,飞机确实便宜,但后续你懂的,不过永远不炸机肯定没事。

对对对。。。。侧板好像炸就必坏。脚架那位置是 吗、

网友C:
精度高,机身重了点,不过飞行时间影响不大.轴承质量不错 飞了几百起落了 ,主轴尾轴几乎无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高,机身重了点,不过飞行时间影响不大.轴承质量不错 飞了几百起落了 ,主轴尾轴几乎无虑位

听到哥们的评价 也算是得到点安慰了。呵呵。。。飞机明天到。 这几天有的忙了。准备大采购了。

网友:
RJX的精度蛮好的,但是很多配件还贵过亚拓,比如尾中联,受不了

网友:
精度不错的!然后轴传炸鸡损失太大了!这个飞机是面对初学者的!当然高手也可以改500L,使用470甚至换电机使用500的桨来获得性能。

另外,我小炸两次大炸一次,侧板没有顺坏。所以炸就换侧板这个还是要看情况。最主要的,你一定要改飞越脚架,因为原装脚架稍微重一点就折断了,而且原装脚架折断后换起来想要调整得好看些还要费点时间,这样很不好。

详细改装脚架问题,可以看我的帖子,我改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