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AC充电器和并充板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4-06-03):
刚买了B6AC充电器+并充板,手上有两块3S 2200mah电池,两块3S 5000mah电池,请问能一起同时充电吗?
(我知道不同S的,比如3S和4S是肯定不能一起同时充的!!!)

1:听别人说:“用并充板大电流充多块电池时,不要用balance平衡模式(这种模式下电流从平衡线过),以免电流过大造成充电器端的平衡口过热而老化。用charge充电模式,电流走最粗的输出线,不走平衡线,平衡线只用于检测电压。”

2:充多块电池的时候,电流可以设5A最大,是分流到每一块电池?(比如充5块3S电池,就是每块1A?)

请模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2200跟5000的3S都可以一起冲,至于后两个问题不清楚的说

网友B:
如果charge充电模式,电池 会得不到平衡   再说B6最大充电电流5A  平衡口撑得住的

网友C:
带平衡头的不用平衡充?电池不坏的快了,是谁说的?
根据串联电路特性,U总=U1+U2,I总=I1=I2,并联 U总=U1=U2,I总=I1+I2。
两个电池一起冲是把两个电池并联电压不变容量增大,电池内的是串联3S是3个3.7V锂电串联容量不变电压增大。用5A充相同的两个电池每个电池分得为2.5A因为是并联,电池内部每节电池得到2.5A的充电电流,因为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平衡头的不用平衡充?电池不坏的快了,是谁说的?
根据串联电路特性,U总=U1+U2,I总=I1=I2,并联 U ...

网上有好多说法,不能确定,我也觉得不用平衡充会出问题。
关于你后面说的并联,我用并充板就是并联,也就是说电流的理论是对的,可以调大电流充多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charge充电模式,电池 会得不到平衡   再说B6最大充电电流5A  平衡口撑得住的

好的,那还是得用平衡模式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跟5000的3S都可以一起冲,至于后两个问题不清楚的说

网上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

网友D:
两块同时冲,一块冲满,另一块不满会怎么样?会造成一块充不满,还是一块过冲?

网友:
负责的告诉你:没有问题,尽管放心充,记得一定要用平衡模式!

网友:
同样的疑问

网友:
我并充 电阻升到3000多 给吓坏了…用的10a充两块6s 10000电池

网友:
负责的告诉你,B6平衡模式也是串充,平衡插头的电流很小只是一些补充,不像A6只用平衡插头。

网友:
最好还是别用并充板
用串充板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块同时冲,一块冲满,另一块不满会怎么样?会造成一块充不满,还是一块过冲?

电和水类似,比如两个不同容积的水箱,用一根管子接出两个相同的出水阀,然后注水会这么样?再者,两个电池并联(就拿普通的干电池)一个满电假设1.7V,一个不满电假设1.5V用万用表测试,测得电压为1.7V, 这充电器不像PL8。会充不满电的。

网友:
主要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和水类似,比如两个不同容积的水箱,用一根管子接出两个相同的出水阀,然后注水会这么样?再者,两个电 ...

感谢解答,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和水类似,比如两个不同容积的水箱,用一根管子接出两个相同的出水阀,然后注水会这么样?再者,两个电 ...

两块电压不同的电池并联后,电压高的那块是不是会向电压低的那块充电,知道两块电压一致?

网友:
最好是同样的电池,电压差不多时一起充,我一直是这样,四块电池电压相差不超过0.2v,才用并充板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块电压不同的电池并联后,电压高的那块是不是会向电压低的那块充电,知道两块电压一致?

会的,手机充电宝不就是个锂电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