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尾无刷后严重金鱼尾,还锁尾不稳

楼主(2014-06-03):
纠结了好久终于决定给NANO CP上尾无刷,但装好后发现严重金鱼尾,然后降低感度一大截后没怎么金鱼尾了,但尾巴还是不够空心杯的稳定,3D模式下上下挫还是会右甩尾巴,悬停的时候一打方向舵尾巴会金鱼尾几下后才停下来,在3D模式下悬停尾巴偶尔还会往右摆,这是我用的尾电调和尾电机,是尾无刷没有空心杯的稳定么?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换尾无刷就是图个漂亮,性能一般达不到空心杯的效果的

网友:
用瓢虫的尾桨?

网友A:
其实有刷,瞬间启动的扭力是完全大过无刷的
特别是尾电机,经常都是需要急加速的

网友:
出售该图中电机和电机座一套。线断了需要自己绕。

网友:
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B:
外转无刷的转子质量大惯性大,灵敏性不及空心杯电机,空心杯的响应要快很多的。

网友:
随着各种操作,尾电机的转速需要时刻快.速响应一提供合适的反扭矩,特别是当某个动作需要尾电机降低转速时,外转子很容易过冲,不能及时降下转速,尾桨的那点阻力可以很快使空心杯线圈降低转速,但是外转子质量和惯性大很多,尾桨的那点阻力拉低转速的时间要长很多,所以会出现金鱼尾。
一般意义的尾无刷个人还是不太建议的,不如换大号空心杯,能够快.速“掉转”和灵敏响应才是根本。

不知这电机多重?7mm空心杯一般在2.4克左右带线,跟楼主的无刷电机重量不会差太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线圈重量要比无刷的外转子轻很多,空心杯的磁极最重,其次是外壳,最后是电机轴和线圈。
还有一点,外转子直径大很多,这样一来“减速”能力有点弱了。
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分析,解决办法我就无能为力,没研究过,因为一直都是空心杯锁尾的,祝楼主早日找到问题根源,继续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性大一方面是电机本身质量大,另一方面是外转子的质量大带来的,要知道随着各种操作,尾电机的转速需要时 ...

不是哦,那反而比空心杯轻多了,用手都感觉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为无刷电机选得非常一般,太棉柔,基本就是华科尔CB100、V100D01的四通机级别能用用。

应该选BOLT的3.5A电调和BOLT的 尾无刷电机,

性能比这个好太多  但是电池需要更暴力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哦,那反而比空心杯轻多了,用手都感觉出来了

空心杯线圈是轻量化的,没有磁钢,重量应该还是无刷重些吧,有条件你称称就知道了。

网友:
你听说过匹配二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线圈是轻量化的,没有磁钢,重量应该还是无刷重些吧,有条件你称称就知道了。

我这无刷体积是空心杯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线圈是轻量化的,没有磁钢,重量应该还是无刷重些吧,有条件你称称就知道了。

而且有部分是铝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有部分是铝制的

你称称就知道空心杯的转子比无刷的轻很多。
而且空心杯的转子直径小,惯性小不少。
还有那个电调的线性本身就不怎么样。。。

网友:
个人觉得吧
这就是无刷尾机种调试的难点
也是各厂家迟迟不推出双无刷机种的原因

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线性还是转速响应,无刷电机肯定不如空心杯,尤其是无感无刷
那么无刷尾相比于空心杯有什么优势呢
答案是功率,只有无刷尾能以相对小的重量带起更暴的主电机
为了这仅仅一个优势,我们需要使用线性和参数更全面的电调(一般是自己刷3a或3.5保持整机的轻量化,不轻还不如空心杯)
尾无刷是三相无感电机,特点就是线性不好,这点在锁尾中是致命的,解决办法就是匹配不同的电子设置和不同尾桨(有时还需要开大电调刹车),让其大多数时候工作在相对线性的区间,这一点只能自己慢慢试,因为每个人的机况不一样
要时常维护尾电机,无刷尾是很脆弱的,轴承顺滑度,绕组的状态,轴的笔直度都会影响锁尾,有时炸鸡还会断相的,完全不是空心杯拿来插上就用的便捷。所以飞行成本,无刷尾是高出空心杯的

综上所述,尾无刷比较考验调机功力成本也比较高,换来的优势就是充沛的动力和相对较好的效率(我同一台主电机,用无刷尾来锁要比用8mm空心杯锁省电)

所以,任何改造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
如果是大功率主电机导致使用空心杯锁尾重量太大,那么无刷尾适合你
如果仅仅是为了减少换电机的频率,很遗憾的说,无刷尾成本更大,不说炸断相重新绕线,光是换一次轴也要大动干戈,仅仅是以尾电机寿命来改造的话,无刷尾未必适合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要自己喜欢,一个有爱的人是无论什么困难都无法阻挡的

建议
1,排震,无刷尾对整机要求更高,排震非常重要
2,不同种类尾桨会影响到尾电机的转速区间,记得没错的话你可以试试老华D06尾桨,记得你的这种电机和这个桨匹配尚可
3,电子调校,在动感度之前试试调高一点点刹车,加大一点点进角试试?

网友:
无刷本来线性就不好, 加上电调的原因. 用在锁尾上确实不必空心杯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转无刷的转子质量大惯性大,灵敏性不及空心杯电机,空心杯的响应要快很多的。

正解!!
补充:最佳的锁尾方案,我认为是定速+变距,由舵机来控制变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刷,瞬间启动的扭力是完全大过无刷的
特别是尾电机,经常都是需要急加速的

确实如此,无刷只是效率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补充:最佳的锁尾方案,我认为是定速+变距,由舵机来控制变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