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牛。新手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14-06-03):
逛了一周论坛。跟各位大牛学到了超多知识。了解到一些皮毛。现在准备组一套玩玩。

部分在论坛收到二手:
DJI 450支架。
天行者铂金30a
天地飞9 和接收器。
5000ma电池加A6充。

上面是已经买了的。
准备在淘宝再买 naza 不带gps控。
还有买蒋。

我计划是这样。
先玩这个450塑料加。
然后以后看情况。装多一台飞越450碳纤架。

还有到时会用APM飞控。

现在就是电机这里比较纠结。
因为钱不多都是血汗钱。
请各位大牛指教。4个电机400一下?有什么推荐?我见有些XXD的还只要30一个?不知道跟100一个的区别大不大。

网友:
你这个架子太小了,我没经验。
推荐搜 4006电机

网友:
450机架前提下100左右的电机4006或2216吧!买好点的平衡好!动力可以满足轻量摄像机,为上手后飞FPV做准备!飞控嘛…要是有点动手能力,本人认为可以直接考虑APM!

网友:
玩玩的2212,2216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