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 兔子 CF 45° 错位症状,求大虾指点。

楼主(2014-06-03):
      玩四轴也有最少两年,都玩低端的飞控,折腾。玩过MWC 性能也不错。后来入了兔1 和兔2 。兔1还在榨取剩余价值,兔2就很少用。控是天9一代,收发有天地飞、KDS 、DS2M等等的。设置、飞行,之前都一起正常,一键返航、自动降落、CF。左手油门,右手是升降和副翼。但是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通过三段开关切换,打开CF功能(同时是打开自稳的),发现我右手的操作,都是错位45°的。换个说法,就是开了CF ,我要把遥控,以右手摇杆为中心,顺时针转45°才能正常操作。就是说:右手升降往下(四轴往左)、右手升降往上(四轴往右);右手副翼往左(四轴向前)、右手副翼往右(四轴往后飞)。      非常诡异,后来换上兔2,故障一样。然后,又用一台平时练模拟器的天9 一代试过,也是一样,换过不同的收发,故障还是一样。真是头都大了,之前一切功能正常。

关闭CF ,一切功能又回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操作模式错了

网友:
图 真有创意 不懂帮顶

网友:
你试一下恢复出厂设置看行不行。

网友:
操控高手

网友A:
楼主威武!兔子也能实现一键返航,自动降落!

网友B:
空设置的问题,就算无头也会按照遥控的指示 前就是前 后就是后  在检查一下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兔子也能实现一键返航,自动降落!

请问兔1为什么不能实现一键返航 和自动降落  ?我觉得很不错啊,这么便宜的飞控,有这样的功能,只是精度不高而已。

网友:
重新罗盘校准~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设置的问题,就算无头也会按照遥控的指示 前就是前 后就是后  在检查一下控吧

控,设置,应该没什么难度吧?飞兔子是比较傻瓜的,就一个固定翼模式就OK 了,比起飞电直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兔1为什么不能实现一键返航 和自动降落  ?我觉得很不错啊,这么便宜的飞控,有这样的功能,只是精度 ...

没什么不可能的,或许是我见识少,第一次听说

网友C:
你是不是升降通道和副翼通道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升降通道和副翼通道插反了

入魔都快5年了,相信不会犯这低等的错误吧。加上,不开CF ,升降和副翼是正常的。

楼主(2014-07-26):
这么久了,原来没人能答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