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铁皮船动力系统~有图~新手,不懂动力,希望大神们 ...
求助~铁皮船动力系统~有图~新手,不懂动力,希望大神们给指点下

楼主(2014-06-03):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玩飞机的,不懂帮顶。

网友B:
看不出来是什么船,看船体,合适做帆船了

网友C:
电瓶还是沉了点吧

网友D:
没配过啊,找船家

网友E:
没开明白是什么船

网友F:
有刷动力 双775点击 600A有刷电调一拖一 电机最好带个减速组,桨用60mm直径左右的 70的也行吧

网友G:
球鼻艏的样子很难看,不装倒是还好,画蛇添足了。

网友H:
朋友的铁船不是很美噢,电池是车用电瓶,12V14安,重4

网友H:
12V14安,重量8斤多,马达是775,我的船没电调的,可以到优酷那打 船模,

网友H:
船模,三台马力单拖网船

网友I:
1.2米的船,不追求速度,双550也基本够用了,不行再换775也来得及。
如果双550,一个600A的电调就够用了。如果用双775,需要两个600A电调才拖得动。
电瓶用6V 10AH以上的,玩个半小时应该问题不大。
别追求12V供电,转速高了对轴和电机的要求也高,高转速电机用大桨的结果只能是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