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故坠机·求分析·已上log及炸机视频截图~

楼主(2014-06-04):
PM2.6  6M GPS
h4 680架子
动力源 W4225 kv610
自组Lipo 4S 5000mAh
飞腾30A

第1块电池正常,第2块电池炸机前一切正常。3分钟左右突然空翻炸机
GPS连接线炸断

LOG文件及炸机时的GIF视频
http://pan.baidu.com/s/1sjPk6uD

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
坐等高手分析

网友A:
你把数据搞出来啊,不然别人还要弄数据。
像我不玩APM,压根不知道咋搞出数据
gif无法暂停,你弄个优酷的视频转到这里呗

网友B:
最后时刻,油门输出和电流有点异常。

网友C:
跟APM无关~~
坠机时刻油门输入为0~~
明显接收机问题·或者失控·或者操作失误。
你用的什么控?
如果是D10~
请别把APM第3输入通道接到RX1002油门通道。
可接其他通道然后在控里面设置成油门通道。
RX1002油门通道的确会不间断抽筋~~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飞机振动值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APM无关~~
坠机时刻油门输入为0~~
明显接收机问题·或者失控·或者操作失误。

不是的,他的油门输入是正常的,你把roll和pitch数据叠加上去看看。和你那次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他的油门输入是正常的,你把roll和pitch数据叠加上去看看。和你那次的情况不一样。

油门都是0了··还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他的油门输入是正常的,你把roll和pitch数据叠加上去看看。和你那次的情况不一样。

油门输入0
目标高度0
实际高度0
坠机~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定高后关油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输入0
目标高度0
实际高度0

这是已经炸机了,你要看开始出问题的时候的油门输入。前面已经说过,你把roll,pitch数据叠加上去就能发现了。你看我的图,出问题的时候油门输入还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油门都是0了··还正确?

刚开始出问题的时候不是0啊,你看我的图,roll和pitch开始剧变的时候,油门输入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数据搞出来啊,不然别人还要弄数据。
像我不玩APM,压根不知道咋搞出数据
gif无法暂停,你弄个优酷的 ...

视频上传中……稍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出问题的时候不是0啊,你看我的图,roll和pitch开始剧变的时候,油门输入还是正常的。

坠机是发生在RTL模式的时候~~
之前的roll输出不能反映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坠机是发生在RTL模式的时候~~
之前的roll输出不能反映问题吧。。。

RTL之前就出问题了,14.4的时候机身已经开始乱来了。

网友:
你要把最后一小段放大了看才比较明显,不然看不清楚。

网友A:
相信有不少网友有兴趣找问题,可惜你视频现在还没传上来,炸鸡前遥控的状态时什么,炸鸡中有没有操作遥控,这些你都不说,你这是要让别人根据你的log自己看吗?

楼主:
视频来了
炸机时间在11分24秒左右。等不及的直接跳过前面。电脑上没视频编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有不少网友有兴趣找问题,可惜你视频现在还没传上来,炸鸡前遥控的状态时什么,炸鸡中有没有操作遥控, ...

已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时刻,油门输出和电流有点异常。

LOG看不懂,不过从视频上面看,炸机前,油门输出有突增到100%,是不是射桨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