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 apm 关于哪些没有失控保护的遥控器。

楼主(2014-06-04):
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是新手。。。我用的富斯er9x遥控器。原厂接收机。。这个控不带失控保护功能,也就是失控后不会有通道打到返航项,只是没有信号输出了而已。。对于这种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比如说,用飞控本身的程序,检测到没有信号后,自动进入返航。有信号后又退出返航。接着现在的操控飞

网友A:
apm飞控支持失控保护,你可以在地面站的设置里面设置,前提是带有GPS

网友B:
有Gps就可以,我的也是富斯9

网友:
同事er9x,呵呵,同对apm有浓厚的兴趣,现在我在弄mwc,就是这个都还没有搞得好,等弄得差不多了就如apm,

网友:
APM里可以设置

网友:
没有GPS也可以通过修改程序实现一定时间的失控定高悬停,这个帖子的第4页有修改方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678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支持失控保护,你可以在地面站的设置里面设置,前提是带有GPS

有6mgps,3dr数传。就是控现在掉距离了,只有400米不到。。能具体说说怎么设置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Gps就可以,我的也是富斯9

能拍张你怎么设置的么?谢谢了

网友:
这种控最方便了,控里面什么都不用设。

失控之后,没有信号给飞控,飞控就能知道失控。

在飞控中设置失控返航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用飞控本身的程序,检测到没有信号后,自动进入返航。有信号后又退出返航。接着现在的操控飞

APM信号恢复之后,不会自动退出返航。会继续返航。

除非你拨动模式开关,切换一下,才退出返航。

网友:
泡泡视频有一期一有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拍张你怎么设置的么?谢谢了

8通接收ppm值设为945,6通设为975,地面站失控保护打开。在地面站调试时是不会调到RTL的,我的只会调到La n d,实际试飞时我试过,关控,是可以的,2个接收我都试过。刷的OPEN-TX固件。你可以把飞机飞低点试试,如果有数传更好,我没有数传,直接关控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