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用过1.2g柏通图传和切糕AAT的模友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04):
前两天刚入的死胖子和各种FPV设备,不过用柏通1.2g800mw的原装图传套装,连上切糕AAT以后,地面云台一直在响,红灯闪了几下后无闪,飞机端连接GPS和图传发射端led红灯长亮。云台不能工作。有人知道解决办法么?AAT和图传应该都是好的。

网友A:
拿出家就好了,,,,,,,呵呵呵呵。。。。。。。。。。。。。。。。。。。。

网友:
家里没卫星信号。。。。所以红灯

网友B:
我的AAT机载没有搜到星的时候红灯也是一闪一闪的,没有常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出家就好了,,,,,,,呵呵呵呵。。。。。。。。。。。。。。。。。。。。

飞控上显示搜星12颗。。。。果断会拿出去测试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AT机载没有搜到星的时候红灯也是一闪一闪的,没有常亮呀

飞机发射端常亮,接收端红灯不亮,蜂鸣器一直闪。。。

网友B:
接收端红灯不亮应该是通讯没建立,跟有没GPS没关系,有GPS的话绿灯会闪亮,AAT的图传应该接到机载板上再联接飞控

网友:
我的柏通接受和显示器在一起,架在遥控器上面,遥控直接连接433,一开遥控,显示器直接蓝屏~~!!郁闷。。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端红灯不亮应该是通讯没建立,跟有没GPS没关系,有GPS的话绿灯会闪亮,AAT的图传应该接到机载板上再联 ...

我按说明说,可是没法对频

网友B:
按说明接有问题,说明书图传接线说的比较模糊,我记得应该是图传接机载板,再从机载板引视频信号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明接有问题,说明书图传接线说的比较模糊,我记得应该是图传接机载板,再从机载板引视频信号到飞控

可是机载板是音频和地线,飞控是视频,12v和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机载板是音频和地线,飞控是视频,12v和地线

你用的是啥飞控? 我的是A控,我是这样接的,机载板从飞控取12V电,摄像头三根线进飞控,图传音频视频线接机载板,再把飞控接图传的信号线接到机载板的摄像头信号上,AAT需要把机载板的OSD叠加到屏幕上,只是通过按钮隐藏了,这个可能将不清楚,就是摄像头的信号通过飞控传入机载板,在通过机载板到图传,你可以试着接接,这些说明书上没有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啥飞控? 我的是A控,我是这样接的,机载板从飞控取12V电,摄像头三根线进飞控,图传音频视频线接机载 ...

我用的是切糕AAT和U3飞控,切糕AAT的机载板是5V接GPS,另外一边接图传

网友:
我用的是MFD的AAT ,可能跟你的不一样,你要看看你的图传有没音频输出,在一个检查一下GPS的TX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说明说,可是没法对频

发射红灯长亮代表已对好频接收红灯不亮代表通讯没连接上(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音频输出线正反是否正确,或换个图传试试)

网友:
图传刚接上温度低 红灯闪说明通讯连接上了 一会温度上来了就断开了连接。你多测试一下,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包包已经证明,柏通1.2的接收音频失真严重,无法提供aat正确信号。我的和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包已经证明,柏通1.2的接收音频失真严重,无法提供aat正确信号。我的和你一样的问题

恩恩,我已经很包包联系过了。

网友(2014-11-06):
我跟你一样的配置,也不能动,你现在用的什么图传?

网友D:
我准备换 1.2g  罗美接收机   发射机还用柏通1.2g 800mw

网友E(2015-01-06):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换 1.2g  罗美接收机   发射机还用柏通1.2g 800mw

换了罗美接收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已经很包包联系过了。

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了罗美接收机,效果怎么样?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用

aat全程都能追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