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机的无副翼陀螺仪做云台

楼主(2014-06-04):
请问是否可行,家里还有个KBAR,抽空实验下,用三个舵机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实践上得推敲。N年前,单轴用GY401工作在AVCS状态下试过没大的问题。(长时间有一点点漂移且云台需要与锁定轴同步安装)在非AVCS状态下没有试过,期待看到楼主的实验。

网友:
这个要让你搞成功了,估计无副翼陀螺仪都要涨价啦!

网友:
只要在调参软件上能给你开放所有选项的PID,那一切皆有可能!不过PID的值设置,是项很辛苦的工作!

网友:
楼主加油,一般成品都是在想象当中变成现实的

网友:
锁尾的那轴有效,其它两轴是没平衡功能

网友:
等待创新出好结果。

网友A:
无刷云台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云台时代·······················

买了支架啥的,琢磨中

网友:
现在过得去的云台无一例外3+3传感器。单3gyro,飘到想死。

网友:
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