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狗云台自稳好使 俯仰手动控制不了 问题在哪

楼主(2014-06-04):
(无正文)

网友A:
调参软件里要设置俯仰给控制板上的某个针脚, 还有,如果你是接收机与云台共用电池到,只需要接一根信号   如果是2块电池的,需要接信号和GND,我就是那个红领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里要设置俯仰给控制板上的某个针脚, 还有,如果你是接收机与云台共用电池到,只需要接一根信号    ...

谢谢楼上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我这个板子的软件您有吗 在一次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