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么?

楼主(2014-06-04):
油门阻滞,油门在一定角度后
舵机
拉不动,间歇性的,还好上空前发现的,我把传动杆拆下来,单独转动油门,确认有阻滞感啊

网友A:
是不是限位螺丝与凹槽接触面有问题呀,或是有杂物

网友B:
是否机械卡死

楼主:
单独转油门摇臂能感觉到机械摩擦阻滞,今晚拆开看看有没有杂质

网友C:
机械问题概率较高些吧

网友D:
是否摔过。 或有油污。

网友E: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F:
请教个问题,小弟新手,有以下问题:
1,为什么我不能发帖。要到哪一级才能发帖?
2,借此机会,请教各位大哥一个问题,小弟我的中阳18级引擎,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上次拆过缸套,重新安装好。可以打着,但是一刹车就熄火。是富油了还是贫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