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6发动机油门阻滞咋回事?

楼主(2014-06-04):
某一角度
舵机
拉不动油门,把连杆拆下手拨动油门也发现整个行程有阻滞,大家有什么经验么?
还好没上空就发现了

网友A: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起初还以为是卡舵,在风门限位槽重新上润滑脂可以缓解下。或者更改风门连杆的初始位置 尽量避免舵机行程中出现卡舵的角度(我的雷虎56还在返厂路上,这些只是一些思路我也没试验)

楼主:
嗯,在考虑调整连杆长度和角度避开敏感位置,就看见各种不垂直,心里不爽啊,效果还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