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间歇性断电问题

楼主(2014-06-04):
mini小炸一下,然后飞行中出现间歇性断电问题,具体表现为飞机拿在手里给油,电机会自己停转,有时候直接不转,但是用手压住主板,或者碰一碰主板就会恢复,松手后又会断电,
考虑过是不是主板电源线虚焊,已经重新焊接,也排除了电池电调的问题,因为换回原厂有刷电机问题依旧。请教朋友们这种问题,是不是主板有地方接触不良,是不是只有返厂才能修好了

楼主:
信号线没问题。焊接很结实,再说,在室内飞,就算没有信号线也不至于收不到信号吧

网友A:
我的mini用有刷电机时最近也出现了飞行期间会中途断电这个问题,正在查找原因,怀疑可能是电源接触不良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ini用有刷电机时最近也出现了飞行期间会中途断电这个问题,正在查找原因,怀疑可能是电源接触不良引起 ...

我这个不是电源接触问题 我都重新焊接了。绝对没问题。估计应该是电路板有地方短路或者是跳线了。这个自己真修不了,只有返厂了

网友:
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看看 电机和主板吧

网友B:
我的昨天出现这个问题  用洗板水洗了下主板 问题得到改善,但还是没彻底解决,打算一会把射频模块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昨天出现这个问题  用洗板水洗了下主板 问题得到改善,但还是没彻底解决,打算一会把射频模块补焊

请问哪一个是射频模块,自己搞的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线没问题。焊接很结实,再说,在室内飞,就算没有信号线也不至于收不到信号吧

指的是电调信号线,尤其是插口那里,那个插针炸鸡炸多了可能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的是电调信号线,尤其是插口那里,那个插针炸鸡炸多了可能会断。

不是和问题,我连整套无刷都换下来,然后换上原厂有刷电机还是问题也依旧

网友B:
重新补焊射频模块 问题完美解决  我是MCPX 射频模块就是靠近信号线那个黑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补焊射频模块 问题完美解决  我是MCPX 射频模块就是靠近信号线那个黑方块

那么小的东西,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能否给个图片偏看看是哪一个?

网友D:
前两天我的cp也是这样,检查了很多部位都没问题。后来把电池包装拆了,电池接头焊点焊开,才发现电池引线中间断了,而且我5块电池都是这样,重新换线焊好问题解决。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我的cp也是这样,检查了很多部位都没问题。后来把电池包装拆了,电池接头焊点焊开,才发现电池引线中 ...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其中一块电池刚换过线 焊接也没问题。再说我mini有十几块电池 不可能每块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和问题,我连整套无刷都换下来,然后换上原厂有刷电机还是问题也依旧

那试着把电调信号线直接焊到主板上。

网友:
看看你按的位置. 也许是虚焊了.

网友:
我的最近也是这样,不知问题所在。飞的时候突然动力就没了,掉下来。落地又可以继续飞

网友E:
根据LZ的描述应该是主电机失电而不是整机断电。建议检查一下主电机驱动芯片的引脚。MCP的驱动芯片和SCP的不知是否相同。SCP的是6890A。芯片的输出引脚是否有虚焊或者主电机插座的插脚有虚焊都可能出现上述问题。如有虚焊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LZ的描述应该是主电机失电而不是整机断电。建议检查一下主电机驱动芯片的引脚。MCP的驱动芯片和SCP的不 ...

已经寄回厂家了 自己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电源接触问题 我都重新焊接了。绝对没问题。估计应该是电路板有地方短路或者是跳线了。这个自 ...

mini这机修不了确实比较麻烦,因为返厂回来都要差不多一个月,华的修机时间很是蛋疼。。

网友:
华的返厂要9天加路上时间,同时该现象根本不用返厂,主要是要换电池或机机的电源线啦。

网友:
低电保护?有刷主电机挂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