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练倒飞炸机成本太高,能用977练倒飞,再飞450吗?

楼主(2014-06-04):
如题,新手450练倒飞,一旦错舵,基本炸机,维修时间与维修成本都不低。977摔了,拿起来基本能接着飞。请教这里的高手,能用977练习倒飞,熟练了再上450吗?977小机的倒飞会不会与450手法不同,导致坏手?

网友:
小机练悬停完全没问题,航线也OK,只要找得到场地,在室外可能吃不消风吹。

网友A:
最省钱的是模拟器

网友B:
我的凤凰模拟器怎么切不了3D?飞不了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凤凰模拟器怎么切不了3D?飞不了倒飞

设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凤凰模拟器怎么切不了3D?飞不了倒飞

不要在模拟器的软件上切,按照正常飞行在控上设置好油门和螺距曲线(也可以干脆把一架飞机的数据copy专门飞模拟器的数据),飞行模式用H-1(90°斜盘模式),用控上的3D和hold切换开关,根本不用理会模拟里的切换开关和你的控对不对应,模拟器只要能正常接收到几个摇杆通道的信号就行了,要学会变通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省钱的是模拟器

模拟器和真机的差别很大的,尤其是心理那关不好过。模拟器练的再好真机还是要摔的。

网友:
模拟器可以建立方向感是不错的。

网友:
常在天上飞那有不摔机

网友:
模拟器链舵面反应的,提高技术还得上真机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模拟器的软件上切,按照正常飞行在控上设置好油门和螺距曲线(也可以干脆把一架飞机的数据copy专门 ...

以前就试过,发射机3D打开,好像就是没有反应。好,晚上回去再仔细试试。

网友D:
差不多。。就450吧。。。感觉小机特别不值。。450那么大的金属十字盘55。。。小飞机那么点塑料的就要20左右

网友E:
模拟器里如果真的练到了随心所欲的倒飞状态。真机也不会炸的。什么手感什么心理压力。那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还没练到位。我属于纯模拟器选手。目前只飞过两次别人的450真机。一次没炸过。别拿真机做模拟器里都没练到熟练的动作就不会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就450吧。。。感觉小机特别不值。。450那么大的金属十字盘55。。。小飞机那么点塑料的就要20左右 ...

你什么牌子的450十字盘要55,那么贵,我的29元,是金属的。

网友:
977更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就450吧。。。感觉小机特别不值。。450那么大的金属十字盘55。。。小飞机那么点塑料的就要20左右 ...

关键是大机碰一点也得大修,小机摔10次,9次没事接着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里如果真的练到了随心所欲的倒飞状态。真机也不会炸的。什么手感什么心理压力。那都不是问题。最大的 ...

这才是真理。。。
模拟里 真正达到 随心所欲了。。。真机不会炸。。。

很多人没达到这地步。。才会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