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镍氢电池中有一节 鼓包 漏液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04):
之前一直用 原配的 充电器充,电流时9V 250毫安,  嫌充的慢,  改了个  充电器,  用的6V  400毫安  ,充了大概10个小时   有一节鼓包,玩的时候明显动力不够,玩了7-8分钟 电池发热漏液。是不是  充电电压要用9V的  用6V的低了? 还是充的时间长了?

网友A:
3600镍氢电池是几伏的,7.2V的吗? 充电器的电压要高于电池电压, 才可以完成充电。

网友B:
无论怎么说,电池已经报废了,以前充9V现在改充6V,电池电压几V?如果电池高于6V的话,用6V充肯定充不进去,结果就是电池没充进电再放点,就是过放,坏了吧

网友C:
很简单的过放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怎么说,电池已经报废了,以前充9V现在改充6V,电池电压几V?如果电池高于6V的话,用6V充肯定充不进去 ...

电池是 7.2V 的  ,我又用原装的充电器充了之后, 用一会  发现中间的一节  鼓包  发热。  是不是这一节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过放电呀,

以前电池没电   车子就不动了,  这个我装上之后 就是动力若些  没感觉是没电了。   玩过发现其中一节鼓包   发热  ,能不能只换这一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0镍氢电池是几伏的,7.2V的吗? 充电器的电压要高于电池电压, 才可以完成充电。

是7.2V的  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 7.2V 的  ,我又用原装的充电器充了之后, 用一会  发现中间的一节  鼓包  发热。  是不是这一节 ...

7.2V锂电用6V充?已经鼓包的电池肯定坏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V锂电用6V充?已经鼓包的电池肯定坏了了。

如果用   400毫安的充电器   充   3600的  要几个小时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   400毫安的充电器   充   3600的  要几个小时充满?

用平衡充,满了自己会停止充电的

网友:
7.2v的镍氢电池组是6节组成,可拆开检测其它节电池的电压是否正常(1.2~1.4v),
把鼓包漏夜的换掉,有可能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电池没电   车子就不动了,  这个我装上之后 就是动力若些  没感觉是没电了。   玩过发现其中一节鼓 ...

换一节电池是可以,但是说实话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