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总是容易发烫呢?请专家赐教

楼主(2014-06-04):
11.1V 3S电池(用3S都在发烫,暂时没用4S的)
550机架
朗宇2212 KV980电机,1047桨,NAZA V2+GPS

没挂载其他任何东西,操作一切正常。。。只飞个2-3分钟降落下来~6个电机都有点烫手。。。。这是为什么呢?

以前用的DJI原厂2212 KV980电机+1045桨,飞个8分钟下来电机也就是温温热。。

每次飞一会儿就烫手~搞得都不敢挂狗了~~

网友:
应该是没调好。。电机肯定不应该比电调烫

网友A:
朗宇2212,A系还是X系?

网友B:
2212  980KV 能用4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2  980KV 能用4S吗?》

不能吧

网友:
我不知道你那室外温度多少 我们这经常在30度  你说这样的天 电机飞 那么久上40多度算高吗

网友:
60度手就碰不得了

网友C:
电机过小,桨过大
然后过载不热那是假的
你用F4006 950kv的或者680kv的
配1047或者1147你看看热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2,A系还是X系?

黑色的~不是angel

网友:
我的2208  KV1100 1280克起飞,  4S  微热  3S几乎用手感觉不出来

网友:
电机太烫一般都是超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过小,桨过大
然后过载不热那是假的
你用F4006 950kv的或者680kv的

不过他的电机和桨搭配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什么电调?
电调堵转的话可能感觉不出来但电机会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他的电机和桨搭配应该没问题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电调?
电调堵转的话可能感觉不出来但电机会很烫

dji  30a的原厂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  30a的原厂电调

你换成好盈20a的试试,就没问题了。。
个人感觉是dji的电调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