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 7& DEVO 7E的区别

楼主(2014-06-04):
如提,除了尺寸不同,具体还有什么不同的,.还有就是板控可以玩车吗? 初级玩的话(小四轴)选哪个控 好些?谢谢

网友A:
小四轴飞不远的话可以考虑devo 7e。说实在,7e要是不用华的接收的话距离是有点短,不过可以改机增加距离,就看你爱不爱搞。印象中好像有人用7e飞550。

devo7是大控,感觉不及7e好拿,屏幕不及7e直观。devo7的优点就是除了屏幕外,别的部分都是标准控吧。

个人建议的话还是Devo10,好像现在已经是5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四轴飞不远的话可以考虑devo 7e。说实在,7e要是不用华的接收的话距离是有点短,不过可以改机增加距离, ...

多谢,7通我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7通我够用了

这不是说通道数才建议Devo10。而是Devo 10有Devo7的标准控的特点+Devo7E的屏幕。如果你爱搞基(机)的话,建议Devo7e,也方便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