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3.1.5固件

楼主(2014-06-04):
请问下APM 3.1.5固件升级了哪些地方?是否有必要从3.1.4升级到3.1.5? 另外3.1.5里的混合模式APM是否能够使用?

网友A:
沙发,3.1就特好用

网友B:
至从升级了3.1APM性能和商业飞控就不相上下

网友C:
昨天给四轴刷了3.1.5,试飞两次没发现问题
今天却发生了两次意外,幸亏都没炸鸡——一次是突然爬升,切回家模式没反应,眼看就变成一小点了,过了一小会终于开始下降~,第二次是相反,不停降低高度,切回家模式、悬停都没用,就在快接地那一瞬间(已经做好找飞机的准备了)重新切了一下飞行模式,终于开始上升了!
回家后感觉重新刷回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