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能接两个高频头吗?

楼主(2014-06-04):
看了很久的论坛,没有发现能否安装两个高频头的帖子,比如加7105和24L01+ ,是不是会供电不足?

网友:
没试过,应该不是同时供电

网友:
让两个头同时工作?

楼主:
不是的,意思就是同时焊两个高频头上去,一次只使用一种协议,但是没有正在使用的高频头依然需要供电啊,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供电不足。

网友:
自己加个稳压模块就好了

楼主:
能详细的说说吗?我是小白。不懂这些,

网友:
用一个硬件开关来切换啊

网友:
仔细看帖子,有说明的,不加开关最多可以外接两个,靠片选识别,仅选中的工作

网友:
可以加2个的,也不需要改稳压。超过2个,才需要加硬件开关。每次只有一个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意思就是同时焊两个高频头上去,一次只使用一种协议,但是没有正在使用的高频头依然需要供电啊,不 ...

不会,配置文件设好后,会自动切换。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的恢复,我接上去试试

网友A:
我的D7e就是加了A7105和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7e就是加了A7105和24L01

两个都是带PA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带PA的吗?

24l01 没有带pa,卖家说如果24l01也带pa的话控会供电不足,我比较持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l01 没有带pa,卖家说如果24l01也带pa的话控会供电不足,我比较持怀疑态度

好像没人试验过,估计是真的,他改了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人试验过,估计是真的,他改了那么多。

不好说,或许是他手上的24l01芯片存货都是不带pa的,又或许他买的高频头芯片质量不过关

网友:
带PA的三十多元,不带的十几元或几元的都有,不带PA的效果不好,因为每次只接通一个高频头,所以不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
主要是没有人尝试过装两个带PA的头子,没有实地测试过。卖家改了很多,所以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网友(2014-08-23):
开关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B:
尽是折腾啊,还得去找加装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