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8黄金战士 “螺旋总距”“循环” 问题。以弄明白,谢谢

楼主(2014-06-04):
黄金战士,基本是所有的设置都设置好了,但还有2个设置没弄明白

第一:螺旋总距
例如,集體螺距要+-12度,是不是指 最大油门12度,最小油门-12度?就是不理解这里,我只是飞飞航线,怎么也是算个新手啊,最小油门要调到-12度,有点不合适吧,遇到一些问题,习惯性收油,要是负这么大螺距,有点不合适吧。

第二:循环
循環螺距請設定為8度,什么意思呢?不懂

各位懂的解说一下,谢谢

“谢谢各位的解答,完全明白,调好,择日试飞”

网友:
1.让你设置正负12°,是为了让软件可以更好的工作,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用螺距曲线搭配你自己的度数,比如你想设置成正10°,负2°,那螺距曲线最低点就是-16,最高点就是83
2.循环螺距8°也是个参考值,至于怎么测量这个8°,把主桨拉直,一片对着机尾(另外一片对着机头),打满副翼,然后测量是不是8°,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按软件上的“测量”,然后调节成8°

网友:
+-12度3D,普通就-2+5+10度就行,可以在控上设。100%/24度约等于4.16%1度,普通模式41%开始到90%吧。循环螺距就按要求吧,有时K8会给出9呢,一般飞没问题。

网友:
1、螺旋总距是指的十字盘的运动范围+-12度,普通模式可以通过设置遥控器的螺距曲线来设定螺距范围(-2~+10度)。
2、循环螺距决定了飞机的翻滚速率,也就是翻跟头的速度。8度是vbar给的建议值,这个值可以适应大部分玩家。

网友A:
按照k8的要求设置,至于自己想飞悬停航线什么的就自己在遥控器里设置想要的,他让你正负12度的设置是为了3d的要求。我设置的就是正负12度,但是在控里调螺距曲线是-3、6、10度,感觉-2度有风想下来有点费劲,-3度合适。循环螺距应该是在度数内的螺旋桨转动时的偏转角度。比如你打升降舵让飞机向前飞,就算你打到最大向前倾的角度不超过8度,打副翼同上。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循环螺距的度数不可能用到8度吧,普通悬停航线动一点修正就可以,没准1度都到不了。个人理解,高手指点。

网友B:
建议找一篇450飞机的安装调试贴从头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一篇450飞机的安装调试贴从头学起。

与安装调试没关系,一直飞有副翼的和一个别人调好的小姨子无副翼,现在换了个K8,是不明白K8的设置意思,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k8的要求设置,至于自己想飞悬停航线什么的就自己在遥控器里设置想要的,他让你正负12度的设置是为了3d ...

完全明白意思了,就是看教程没明白是啥意思,年纪大了,看不进太专业述语的词了。谢谢!

网友:
恭喜完全明白,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安装调试没关系,一直飞有副翼的和一个别人调好的小姨子无副翼,现在换了个K8,是不明白K8的设置意思, ...

当然有关系了,你都不清楚循环螺距等等,所有我才建议你从头看看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一篇450飞机的安装调试贴从头学起。

求套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关系了,你都不清楚循环螺距等等,所有我才建议你从头看看是有必要的。

我是不懂专业述语,所以才发贴请教求解,就是说明白点是什么意思,机械部份的调机,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只是软件上有些述语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一篇450飞机的安装调试贴从头学起。

能否给个450飞机的安装调试贴的链接?

网友C:
寻找好久也没有找到

网友:
+-12这个要调成12或13,然后用控里面的螺距曲线调成你想要的值,因为VB会控制所有的螺距。、
8度这个地方只是VB想看看你机子的机械混控比是好多,所以严格调成8度就行了,这个地方跟循环螺距没关系,循环螺距的大小是主旋翼里面的风格和敏捷度控制的。

网友:
大家都说的很明白了,我就不废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15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