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切定高电机变音

楼主(2014-06-04):
自稳飞行挺正常,一切定高,能定的住,但电机发出奇怪的声音........

网友:
有点怀疑你电机的轴承间隙有点大 或者电机的轴向间隙有点大   飞控在***调节电机转速的时候  导致出现轴承异响

网友:
没遇到过 换电机试试

楼主:
谢谢你们,问题我已经找到了,是油门的D太大了,放小点就完全解决了

网友(2015-03-02):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问题我已经找到了,是油门的D太大了,放小点就完全解决了

请问,油门的D是指哪个参数?

Throttle Accel 的 D 和 Throttle Rate 的 D,默认值都是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