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高清图传的地面端用的电源插头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06-04):
大疆高清图传的地面端用的电源插头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您好,lightbridge地面端是内置充电电池的,带原装充电器。充电口支持11V-26V的输入电压(充电器输出是1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lightbridge地面端是内置充电电池的,带原装充电器。充电口支持11V-26V的输入电压(充电器输出是19V ...

答得不切题

网友:
应该就是普通的3.5圆头插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