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通用3S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楼主(2014-06-04):
450震动问题,基本上全部换了零也找不出原因,450通用3S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H2836 3860KV。这个无刷电机在不上皮带,不上旋翼头,只主轴  主齿。不到一分钟电机就有点发热。这正常吗。一分钟后40a电调也有点发热。发生问题 前一电下来电调就有点发热电机 没注意。用手拔动电机 有咯噔感觉很大。手拔动  主齿 带动 电机 没有。

网友:
检查舵机,尾桨

网友:
只装主轴主齿。不到一分钟电机就有点发热。如果不是发烫,我觉得正常,没有负载的电机是空转,转速大大增减(还没有旋翼吹风散热),你把东西一样样加上去,看加到哪个震动明显一些,我也是花牌的,KV值比你的大,虽然动力足,但和以前小KV值电机相比,感觉震动确实比较大(水平翼抖动明显)。而电池的放电时间比以前明显短,直机的稳定性也下降了一点,还是干脆就不用了(还是新买的),还是换回以前的小KV值原配电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这电机也能用高性能?,发热都是正常的。高性能的叫蝎子

网友:
马达只要转动就有热能

网友:
动手能力要强悍啊。

网友:
专心潜水中...
咕咚.
咕咚..
咕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