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螺旋桨动平衡的尝试

楼主(2014-06-04):
之前看到有人用安卓手机振动计测量软件为电机做动平衡  萌发出这样的想法

但是手机加速度计的精度  采样率都较弱

正巧手头有一块多余的云台控制板  把传感器小板拆下   用arduino连接采集数据

用云台的传感器板获取震动的数据  红外模块来测浆的转速

目前单片机返回震动值频率在400HZ 左右  基本能达到需求

(后来红外模块取消 使用其他方案做平衡点的计算,本来打算红外区分同一面浆在传感器左侧 和右侧的时间 将震动值分成左右两类  计算重量轻点的浆  从数据看 能分辨出来)

后来百度一发以后

找到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f2nutc8uOuyCUVg9BW1FocKdWoiAig0forqCvRw4ba9afw_PegmMl1ENUlnezd8kF37ibjmIBCdJjvIfiVhmZvZ0bnEg2Rsz65tcs_iYNy

这么一篇文章

于是按照文章的办法   通过无配重   一边配重  另一边对称位置配重   三次测量  通过计算得到需要配重点 以及配重重量

实验证明  震动确实能做到有所减弱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怀疑 1 是浆的气动平衡性原本就比较差    2 是可能我计算的有问题  (这一点我接下去会自己验证下)

抛砖引玉    有懂一些的模友一起讨论最好啦。。。

网友A:
出一个动平衡仪吧,就像汽车轮子用的那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一个动平衡仪吧,就像汽车轮子用的那种一样

正在论证 可行性

网友B:
这样并不能知道是哪边不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并不能知道是哪边不平衡啊

根据文献  三次测量以后能计算出轻点的位置   以及需要配重的重量    但是事实上效果不明显  所以  还在探索

网友:
之前有个老外做的动平衡仪...基本的原理是振动必然离心力比较大..传感器捕获这个比较大的离心力的点..然后让一个激光和转速同步照射.这样看起来就像一只照着电机的某一个位置..来判断哪个地方应该去配重..好像是这原理..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C:
不是激光点...是个led...照明用...因为闪光和电机转速是同步的..这样看起来就像电机静止的一样..然后面向地面的那个地方就是需要削减重量的地方...因为传感器是靠压力判断的..在相反的北面加配重就好了...
不过这个是给电机做平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出一个动平衡仪吧,就像汽车轮子用的那种一样

这个真想有一个 螺旋桨平衡太重要了 我的浆震动都大 做了平衡也不行 有个专门校准浆的工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激光点...是个led...照明用...因为闪光和电机转速是同步的..这样看起来就像电机静止的一样..然后面向地 ...

是的  螺旋桨气动平衡也很重要   高速旋转 两侧浆如果升力不同   同样产生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想有一个 螺旋桨平衡太重要了 我的浆震动都大 做了平衡也不行 有个专门校准浆的工具就好了

静平衡做了 还是震动的话应该就是气动平衡差   旋转以后浆两边升力不同

楼主:
目前效果不明显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E:
思路不错,废物利用,动手能力也强。
看照片,传感器离轴太远了,这有背那篇论文的前提要求。而且建议先摘下桨,单独给电机测一下震动作为本底参考,然后再装上桨测调。400Hz的频率不算高,所顾虑的螺距和桨型误差导致的气动不平衡应该有,但不会太明显。楼主也不妨改变转速再作测量,然后对比。
另外,感觉那论文所取变量过少了,恐怕没法修正Z轴向的误差,还有定频修正恐怕难以修正全工作速度短的平衡。当然,有修正总比没修正好。建议楼主以修正中、高速段的平衡为主。只是传感器和处理器恐怕难适应高速采样......
仅为感人观点

网友F:
这个是单盘的动平衡,实际上如果有合适的仪器设备是很容易做的。动平衡的不平衡量表现在一阶,也就是转频上。做阶次跟踪,得到一阶的幅度相位,对其进行补偿即可。如果可以保证电机匀速运转,那么阶次跟踪可以换成fft选取转频对应的bin进行分析。只不过mems的加速度计频响范围太小,而模型电机转速又很高,所以这么做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的。真的要做,应该用工业级的IEPE(ICP)的加速度计,那个成本就高了,一般人也没那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论证 可行性

大神,加油,愿做小白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不错,废物利用,动手能力也强。
看照片,传感器离轴太远了,这有背那篇论文的前提要求。而且建议先摘 ...

论文采用的是压电传感器 相当于直接对轴做震动测量  精度和采样都比较好

但靠云台传感器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就算吧陀螺仪关掉  估计最大 600HZ + 的采样率

基本还是只能用于采集怠速状态下的数据

目前纠结的是  计算出来的点 并不靠谱

哎  接着研究下

网友G:
DF的Arduino板子  土豪朋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单盘的动平衡,实际上如果有合适的仪器设备是很容易做的。动平衡的不平衡量表现在一阶,也就是转频上 ...

专业了。。。。表示不是很明白

意思是需要在不同的转速下 测数据吧

但是云台的加速度计在中高速下完全无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DF的Arduino板子  土豪朋友啊

哈哈   在学校做项目的时候买的   有报销

网友H:
利用高科技做动平衡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论文采用的是压电传感器 相当于直接对轴做震动测量  精度和采样都比较好

但靠云台传感器确实有点力 ...

先查下你云台传感器的spec,看看频响是什么样子的吧,找一段相对平的,然后把电机转速调整到那个地方试试。电机要固定好,你现在这样固定在机臂上其实不是太好的。另外你还要注意加速度计的方向和震动方向是否吻合,主要的震动应该在电机的径向而不是轴向,传感器别放错了方向。

注意了这些以后,基本上在现有条件下就没啥好再提高了,基本上就是条件限制了结果。

正常应该要用加速度计(压电晶体的),配合50KS以上的动态信号采集卡,同步采转速和振动信号,那样就可以做得非常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利用高科技做动平衡啊

别。。

论证阶段    问题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查下你云台传感器的spec,看看频响是什么样子的吧,找一段相对平的,然后把电机转速调整到那个地方试试 ...

看来是专业的。。。

多谢建议   我先百度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专业的。。。

多谢建议   我先百度学习学习。。。

还有一点,桨的安装对中要调整好,因为不对中的现象也是反映在一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帖,速速来顶!

研究成功再顶   哈哈

网友J:
自己做折叠桨 把桨锯开  天平称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做折叠桨 把桨锯开  天平称重

重心所在位置同样会影响平衡

网友K(2015-03-31):
这个真心不懂了,静观老师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真心不懂了,静观老师的论文

加速度计采集数据频率不够  需要专业的振动仪   有振动仪应该可以    如果可以有真空环境  还有可能做到气动平衡 哈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哎 加速度计采集数据频率不够  需要专业的振动仪   有振动仪应该可以    如果可以有真空环境  还有可能做 ...

辛苦了,这么晚还没休息,还在回帖。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辛苦了,这么晚还没休息,还在回帖。学习了,

写了点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56729&extra=
哈哈。分享一点玩多旋翼学到的东西

网友(2018-05-27):
现在专业测试螺旋桨动平衡的仪器已经有了,我的一个朋友在某宝上买的,好像型号是VT16激光动平衡测试台。利用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激光反射的原理,通过螺旋桨旋转找到不平衡量,精度很高。打完平衡后桨叶震动明显减小,不但保护了电机轴承,以前的果冻现象也消失了,画面非常稳定。我朋友也帮我打了一次,效果挺好,真正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