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討論將K爸改上尾無刷可能性!?

楼主(2014-06-04):
若是能將K爸尾舵改尾無刷用在100級小機上簡直是小機中的霸主
試過將尾電調和尾無刷接在977舵機口測試,能接收到信號也能運轉!,也會根據陀螺修正,感覺上尾舵改尾無刷可能性很高
沒調整尾電調上電對頻後尾無刷就會自動開始轉,因為搖桿信號輸出是中立點,試過調整BLheli的PWM信號能夠在搖桿中立時尾無刷不運轉(越來越有可能性了!),做動也正常

剩下就是實際裝上K爸看看如何?訂的K爸還沒到手

也許有人會說K爸太重,但我買的是拆殼+改接口+衛星的,猜測重量大概6克(GY280約4克)

K爸用1S需要搭配1S穩壓,我也訂了

楼主:
鎖尾有很大的隱憂...等東西到了測試

有沒有大神來討論討論

K爸能調整許多參數+BLheli電調調整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原厂自旋优化对于这么轻的小机来说已经很给力了,目前稍稍改进下动力和锁尾就能爽飞了,k8移植和高频头神马的我不太感兴趣。
自己的飞行时间太少了,原厂控够我用的了。
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A:
一、记得买“黄金”版的bar,不然你只能卧置了。
二、传统变距锁尾的陀螺初始化后方向通道是输出中立点信号的,也就是说尾电调不做特殊设置的话上电后尾马达就开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记得买“黄金”版的bar,不然你只能卧置了。
二、传统变距锁尾的陀螺初始化后方向通道是输出中立点信 ...

怎樣子臥置?黃金BAR和其他K爸放置方式不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樣子臥置?黃金BAR和其他K爸放置方式不一樣?

原版的BAR只能平放,“黄金”版的有传感器转换开关电路支持侧放。

网友B:
“黄金”版的bar可以有4种放置方式,这样设备布局更灵活。另外你说“試過調整BLheli的PWM信號能夠在搖桿中立時尾無刷不運轉”,怎么调,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金”版的bar可以有4种放置方式,这样设备布局更灵活。另外你说“試過調整BLheli的PWM信號能夠在搖桿中 ...

一般K只有一種放置方式囉?
當時調整PWM信號的最小值拉高
目前小弟另一個想法是調整K霸尾舵的中立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的BAR只能平放,“黄金”版的有传感器转换开关电路支持侧放。

原來如此

网友B:
尾舵机的中立点调高一点更靠谱。让飞机一通电尾无刷就慢速的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的中立点调高一点更靠谱。让飞机一通电尾无刷就慢速的转。

覺得這樣會浪費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