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拉机的问题

楼主(2014-06-04):
请问前拉机用2212电机  KV值用多大,  一般配几寸的浆,多大的电池,谢谢

网友A:
2212 1400KV 8060桨比较通用 但视不同机型而定 翼展1m左右入门机这个配置可以的

网友:
具体看多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1400KV 8060桨比较通用 但视不同机型而定 翼展1m左右入门机这个配置可以的

xx谢谢

网友:
看你多大的飞机!!!1400 最高可以到9寸  电池不大于3S  2200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同意楼上,我2212 1400 从来不用8寸桨 ,9寸动力大多了

网友:
楼上好样的!!!

网友:
我这是2216Kv1250  10*5E 的桨  3S2200  天行者40A

有些担心,不知道夏天能不能挺过去

网友:
kv越高浆的选择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