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300多元的两轴无刷狗云台效果如何啊?

楼主(2014-06-04):
请用过的朋友说说??

我手上就一个500多块的山狗。。。买飞越的无刷,又写的是为狗3定制的,万一尺寸不对就麻烦了。

淘宝那种300多的无刷云台~~效果如何啊??看起来也是山寨的~但是貌似并不是为什么定制的,应该能用吧

网友:
我也是用300的云台,可以挂山狗的

网友A:
刚买,还没飞,地面测试感觉不错,就是伏扬的角度不能镜头和地面水平,过几天飞一下试试

网友:
云台我也玩个几个了,最后总结,卖的贵的,自然有贵的好处。只不过,不是所有贵的性价比都高

网友B:
我用的狗2  市面上云台难找  300元云台是个不错选择  手里有一个 调好了 不比其它的差

网友:
我用300块的,可以看我飞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买,还没飞,地面测试感觉不错,就是伏扬的角度不能镜头和地面水平,过几天飞一下试试

视乎云台调参里面可以设置吧····

网友:
呵呵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狗2  市面上云台难找  300元云台是个不错选择  手里有一个 调好了 不比其它的差

知识渊博的层主有调试的帖子吗?能发下给小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识渊博的层主有调试的帖子吗?能发下给小弟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5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乎云台调参里面可以设置吧····

300多是免调版的

网友:
呵呵,,,,,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
就是重了点,蓝色的才一百多克,反正我精灵是没挂了,只能飞五分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