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平衡仪放在550有副翼直升机上设置与450一样吗?

楼主(2014-06-04):
固朗平衡仪,使用在550有副翼直升机上设置与450一样吗?请高手指教,用出厂设置效果不太好,请高手给个设置数据。

网友A:
除了新新手,平衡仪貌似没啥用吧

网友B:
这东西真的是鸡肋。新手调不出来就炸N次了老手果断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新新手,平衡仪貌似没啥用吧

玩---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真的是鸡肋。新手调不出来就炸N次了老手果断不会用…

就是尝试

网友C:
先确保不用平衡仪,飞机状态良好
再装平衡仪,最好锁尾用单独的陀螺,好比GY401,GY520,quar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保不用平衡仪,飞机状态良好
再装平衡仪,最好锁尾用单独的陀螺,好比GY401,GY520,quark

我加的亚拓780

楼主:
自己要钻研,还要有人来帮助。

网友(2015-08-29):
没有什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