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飞机上天了,不太受控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04):
我用的天6控。在地面上试都没有不对。飞机上天了就不太好用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这种说法吧 飞机重心调节好 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重心 是不是舵面太小了

网友C:
不太好用是什么情况,是失控还是难以操作

网友D:
舵量太小

网友E:
重心不对,舵量小,反扭大的飞机都会觉得不好控制。前提是技术没有问题。

楼主:
技术没有问题,重心;舵量;角度等等都没有问题。之前反复的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