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太差,YEG 电调着火了。

楼主(2014-06-04):
此电调一直存在起动不好的问题,就算设成了自动 起动功率都需要10秒左右才能起动得到,今天 飞了三块电后想说重新设一下电调吧,当时设置卡显示原来的频率为12KHZ,重设后我设成了8KHZ ,G和I GAIN 都往上调了一档,在地上 一起动,立即着火,火罩也掉皮了,不知电机有没有事。先上图,大家帮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A:
蝎子的电机,尤其后来出的各种暴力升级版本的好像和大部分电调的匹配都不太好,不知道配它自家的电调咋样。

网友B:
YGE的电调都能烧呀?

网友:
额。表示安慰

网友:
这种叫悲催

网友:
想问下怎么灭的火?

网友:
人品呀!哈哈哈

网友:
冒烟 着火 温度过高 都是常有的事。

网友:
本来起动不好还要10秒就不应该飞…mos管原因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蝎子的电机,尤其后来出的各种暴力升级版本的好像和大部分电调的匹配都不太好,不知道配它自家的电调咋 ...

天蝎星130配4530,推了油门还没有离地就起火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蝎星130配4530,推了油门还没有离地就起火的路过!

目前来看,天蝎星的电机很有问题啊,片面追求暴力大功率,电机的启动电流是正常电流的N倍,再加上启动性能不佳,堵转,一般电调真是扛不住。

网友:
对于工业电机因为启动电流是正常电流的N倍,因此启动时间必须很短暂,一般在控制柜上都设置有过流保护,启动时间一般都设置为10s以内,一旦超过10秒柜子会自动跳闸。你这个电机10s启动就说明启动性很不佳,有点堵转,mos管每次都承受很大的电流冲击,烧是早晚的事。

网友:
去维修。什么人品为题。质量问题!

网友:
过流保护还没来得及动作,MOS直接烧鸟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2014-07-16):
温度过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