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轴配置组合

楼主(2014-06-04):
环境因子: 山区多雾平均风速30-50kmh
目标距离: 来回2km(即4km)
目标负重: 3饭盒
其他要求: 2轴云台配狗

网友:
来,我这里能30分钟续航,需要私信

网友A:
高飞盒饭吹冷了

楼主:
主要是运送一些小工具/零件, 因为在山区维修只能用两条脚走, 空运速度快也能先行拍照再决定带什么工具/零件
饭盒是其中一个用途, 虽然会凉佐总比跑山路来回的好
其实已用F450空机测试过航程, 公司觉得可行. 但在负重及高风速下虽要更可靠的配置8轴是首选

楼主:
价钱不是重点

网友:
额,无压力啊,这个...........

网友B:
有其他要求没?降落问题之类的......其实可以送热的饭........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其他要求没?降落问题之类的......其实可以送热的饭........没问题的

自动降落是必须的不可能空投吧, 虽然是山区但有以前兴建时运送建材的停机枰降落空间绝对足够. 预算运送 防雷器/风速计/FUSE及一些小工具, 当然饭盒也是必须的, 因为没人会跑30-45分钟山路回去吃饭再回来工作, 只会带一些干粮上山.
航程我已测试过没问题, 但最大问题是风速及大雾, 平均风速30-50kmh,风季时可达90kmh, 晚间大雾能见度只有20M左右头发也能滴水. 所以需要抗风及防雾

网友C:
是我我肯定配1300的轴距  18寸桨   双子星飞控  5010电机  带你那几盒饭  随随便便  价格大概两万多  要是合适顺便配个DJI的高清数字图传 这样运送东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我肯定配1300的轴距  18寸桨   双子星飞控  5010电机  带你那几盒饭  随随便便  价格大概两万多  要是 ...

18寸!!
這可以剎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寸!!
這可以剎人了

这个是为了你的几盒盒饭  所以要给力   再说你也吧确定到时候会不会运送稍微重一点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降落是必须的不可能空投吧, 虽然是山区但有以前兴建时运送建材的停机枰降落空间绝对足够. 预算运送  ...

1w搞定,轴700到800就够了,不过需要专门做机身,自动降落不是说不行,会有风险的,自动航线飞到地方以后,手动降落....比较靠谱,5级以下的风没啥问题,过了5级就不要飞了,估计什么飞机都会有不小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