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飞机翻滚的手法与技巧,怎样翻能在原地且不掉高?

楼主(2014-06-04):
新手,美国手,联系倒飞的第一步是翻滚。一般是打升降舵或者副翼,翻过来时,油门拉到负螺距。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每次翻滚的动作幅度都不相同,手顺的话,几乎可以定点翻滚。感觉不好时,飞机会滑一个很大的弧度,有失控的感觉。
请教高手,飞机翻滚需要什么样的左右手配合,时机和技巧。

网友:
我也是,不过多练两次以后稍微好些,我都只敢在比较高的地方翻,怕炸

网友:
同意LS,练多了就能做到,不是有句话:功到自然成吗?

网友:
买700就不掉高了,直接翻

网友:
看看蛇滚手法、滚转的时候升降、方向同时配合,就能不掉高

网友:
抱歉....一激动,看成固定翼了........原来是直机

网友:
800也不掉对吧。。。

网友A:
这玩意除了练没别的。旁边有个人指点给螺距的时间能快一点,网上难得说明白。总体思想就是螺距要比旋翼面提前动,尔不是飞机开始翻了才给螺距,自己体会吧,想练到定点翻,得下点功夫练习!

网友:
新手翻多数是弧线翻,原因是到零螺距的时机没掌握好,或者说给晚了,可以试着提前给负螺距

网友:
直接翻过来,直接悬停,翻滚不会

网友:
个人愚见
这就是所谓的螺距管理的初级练习阶段
有人练习模拟器的时候,由于模拟器机太完美,怎么猛抽螺距都不走尾不掉转
久而久之练成了所谓的“开关手”,即翻过来才想起猛打螺距,把螺距这个比例通道当做开关一样处理
这样原地翻的确有概率定高,可是多数时候动作时机、翻的速度掌握不好,就会失败
更有甚者由于打得太快太猛再加上些微调机问题,掉转、甩尾的也不在少数
只有当练到真真正正把螺距当做一个比例通道的时候,心里清楚翻的时候该打多少,什么时刻进入准确的0螺距,什么时刻打多快的时候才是真正领悟了螺距管理
现在的机子动力充沛,的确可以做到接近模拟器中的机况,但多掌握一种飞行技术也是有益处的不是?
个人觉得螺距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
说一点题外的故事,很多业余的“车手”以学会跟趾动作为自豪,不过学习跟趾动作,不会让车子在赛道上更快,他们学习这种动作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离合器
同理,当机子在空中猛抽螺距时,全机都被推向极限,受力部分难免超设计负荷工作,久而久之机子也很受伤的,很多人有几个起落暴抽螺距侧摆飞软甚至飞爆过某品牌大桨的经历,对机子伤害可见一斑(其实我很羡慕,自叹技术不好,做不出这些动作)

网友:
翻滚起始时的螺距增减。以及旋翼面快垂直时的0螺距的掌握。。这2个步骤不熟练的话。。飞机肯定是一翻就跑了。。

练吧。。没捷径

网友:
多练就对了。刚开始动作都不标准。练多了自然标准了。

网友:
听说用G6 练模拟器要真实一点,我用凤凰随便操,到真机上就发现很不一样。
凤凰上做个侧摆跟玩一样,到了真机那是到处乱跑,还掉高度。所以我说电脑
上练练条件反射,真正要练技术还得多上真机来练

网友:
多练就好

网友:
练吧,理论大致明白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要会用0螺距

网友B:
现在都不会不是原地的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不会不是原地的翻了

请指教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除了练没别的。旁边有个人指点给螺距的时间能快一点,网上难得说明白。总体思想就是螺距要比旋翼面提 ...

能详细说下吗?这得客服心理障碍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也是在练习倒飞 跟你差不多 不过我感觉想原地翻的话 在翻到桨与地面刚好垂直的时候给负螺距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也试试,早打螺距,现在一翻一个大弧线!

网友:
練習自然能有自己的一套